跟风做了一个小鸡鸡,太难飞了

楼主(2015-04-18):
如题,2100kv的电机,2s电池,老是爱横滚,失速,炸鸡!怎么让它好飞有经验的说说

网友:
空心杯电机

网友:
机型决定了就是灵活

网友:
这么点的小飞机,肯定灵活,容易失速

网友:
我看是不是重心不对啊?

网友:
这电机太大了点!一般的都是用损坏的小电直的配件改的!舵机好象都是9克的了!这么大的舵机把机身挖了强度肯定严重损失了!断身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网友:
这小机子要做得好飞,就得轻,成本比普通大机子还贵不少(微型的设备特贵)。

网友A:
看你这电装,应该弄个翼展40+,重量100g内的飘飘,上反无副翼,肯定容易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电装,应该弄个翼展40+,重量100g内的飘飘,上反无副翼,肯定容易飞

这个就是50左右的翼展

网友B:
我也用这个miniFOX改过遥控,动力是一个35MM涵道,同样,巨难飞,基本没法控制的那种……原因就是太重了,楼上说得对,改空心杯才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50左右的翼展

副翼太灵活了,你这电池肯定超重了

网友C:
副翼拉杆的角度张的太开了,舵机使不上力,拉杆也容易变形.把副翼开到里面一点,拉杆跟舵机摇臂尽量垂直,还与注意拉杆跟舵机摇臂和舵角的旷量.重心再往前挪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副翼拉杆的角度张的太开了,舵机使不上力,拉杆也容易变形.把副翼开到里面一点,拉杆跟舵机摇臂尽量垂直,还与 ...

已经改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太灵活了,你这电池肯定超重了

没称过,不知道多重

网友A:
50的?那你这电机够大的?多大拉力啊?怕不是配小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太灵活了,你这电池肯定超重了

电池35g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的?那你这电机够大的?多大拉力啊?怕不是配小飞机的

拉力35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这个miniFOX改过遥控,动力是一个35MM涵道,同样,巨难飞,基本没法控制的那种……原因就是太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