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的X8 下层桨这样如何?

楼主(2015-04-18):
X8结构,这种碳桨在下层无法安装,找了几个1厘米铝柱,这样固定强度没有问题。只是下层桨叶降低了1厘米。

感谢大家的建议,经过测试强度尚未出现问题,担心的就是抖动或不平衡引起共振,保险起见下层桨已换了快拆桨座。

呵呵。

网友:
这样装简直是疯了?肯定抖,抖抖抖抖

网友A:
不能这样装啊,你是不是桨根翘起来那里挡到电机壳了?你用你的桨盖当垫圈都行,你这样装就像楼上说的,抖得无敌。而且这样,多飞几次可能就有危险了,铝柱不抗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样装啊,你是不是桨根翘起来那里挡到电机壳了?你用你的桨盖当垫圈都行,你这样装就像楼上说的,抖得 ...

首飞必断,哈哈,你敢这样飞,我们就拿好板凳等你的炸鸡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飞必断,哈哈,你敢这样飞,我们就拿好板凳等你的炸鸡贴

首先是楼主的,不是我的,要炸也是他,嘿嘿。不过他X8断个一两个不至于炸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楼主的,不是我的,要炸也是他,嘿嘿。不过他X8断个一两个不至于炸鸡的。

爪机,发错了

网友:
快拆桨座完美解决

网友:
压片当垫片用就解决下桨安不上的问题了,加的这么长,平不平衡不好说,但强度肯定不行的。

网友:
这样震动应该很大,建议给电机座加高

网友:
快拆槳座可以啊

网友:
楼主哪来的的 想法,佩服佩服,这疆一转,我看会飞出来,危险啊!!!!

楼主:
呵呵,强度没有问题。

楼主:
回答以上问题,绿柱中间是有丝的,由长螺丝直接固定在电机上,也就是说,铝柱仅仅当做垫片使用。中间有螺丝强度应该没有问题。

再者,下层桨的受力的向上的,是压着铝柱的,不会存在脱落的风险。

目前的问题主要是震动和平衡问题。

网友C:
楼主你用的是NAZA LITE吗。怎么做到支持X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用的是NAZA LITE吗。怎么做到支持X8的

飞控的NAZA-M 即传说中的V1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答以上问题,绿柱中间是有丝的,由长螺丝直接固定在电机上,也就是说,铝柱仅仅当做垫片使用。中间有螺丝 ...

第一是螺丝受力不只有垂直方向的,旋转方向也受力;
第二是铝柱里面有螺丝也一样的,加长之后力矩变大了很多倍,试想拿住两头弯折一个2cm的竹条容易断还是2m的竹条容易断。

网友:
下拉柱越短越好~~~越短越好~~跟JJ的需求是相反的~~~~

网友:
抖抖抖抖抖抖!断!duang!

网友:
坐等拧麻花了····

网友:
这样搞会不会扭到内个断管

楼主:
抖动是可能的,麻花不至于。强度足够的。

楼主:
铝柱直径6毫米,中心是3毫米螺丝直接穿到电机上,没有一点虚位,强度没有问题。

网友:
无语,建议不要这样装

楼主:
简单测试飞行了一下,可以使用。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毕竟要准备挂微单上去,呵呵。换了快拆桨座。

特别提醒以下这种安装方法使用快拆桨座的话是需要8个都是正向的。呵呵。

买了4个正向的,4个反向的,结果只能用正向的。再次买了4套正向桨座。

呵呵。

网友D:
这么装的后果就是:桨与电机间距过大,导致动平衡和侧向扭力变大,导致桨叶抖动。。。。而且是越抖越厉害!
建议楼主采用如下方法:
1:电机底座垫高;
2:采用合适高度快拆桨座(但是快拆桨座能够增加的高度有限,太高的快拆桨座依旧会导致动平衡机抖动的问题);
3:更换曲度较小的木浆或碳纤维桨,木浆间距1-3MM左右即可,碳桨需要适当放宽间距.
我就是X8,装过快拆桨座,现在拆掉了,有快拆桨座的时候曾经飞掉过一个电机,楼主可以进我的帖子参考一下。希望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装的后果就是:桨与电机间距过大,导致动平衡和侧向扭力变大,导致桨叶抖动。。。。而且是越抖越厉害! ...

感谢您的建议,经过测试强度尚未出现问题,担心的就是抖动或不平衡引起共振,保险起见下层桨已换了快拆桨座。

呵呵。

网友:
快拆桨夹

网友:
哈哈,不能这样搞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建议,经过测试强度尚未出现问题,担心的就是抖动或不平衡引起共振,保险起见下层桨已换了快拆桨 ...

目前可能没什么问题,等你飞一段时间以后出现状况了再后悔就晚了!飞行还是安全第一啊!

网友:
人才...飞起来为下面的人儿着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