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教精灵调参软件

楼主(2015-04-18):
更新了3.12是不是以前的飞行模式变成正常飞行和失控保护没有以前那样分3种模式了,还有怎么没有智能方向那个选项了

网友A:
额,你是naza模式吗,切naza模式就有高级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你是naza模式吗,切naza模式就有高级功能了

嗯,刚搞懂,前面是精灵模式,有什么区别,一般什么模式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刚搞懂,前面是精灵模式,有什么区别,一般什么模式飞啊

看你需求,要是想要高级功能就用naza模式,这俩模式就是差几个高级功能。还有naza模式的led灯闪烁不同,其他没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求,要是想要高级功能就用naza模式,这俩模式就是差几个高级功能。还有naza模式的led灯闪烁不同, ...

好的,谢谢,习惯NAZA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