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烟点火器的使用

楼主(2015-04-18):
向各位魔友请教一下,拉烟点火器怎么使用,我的
遥控器
是天八,谢谢指导

网友A:
万能的X宝 N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X宝 N多
纳尼

网友B(2015-05-18):
看看要拉多少烟,控制少的话一个10块钱的拉烟开关遥控器一路带两个烟罐,多了就贵了(也不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