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功放使用

楼主(2015-04-18):
前一阵买了一个天八用的2.4G功放,接线什么的都懂,就是不知道是遥控先接电还是功放先接电,求指教,

网友A:
现在的2.4功放都是Wi-Fi用的,双向。谣传说会烧控的功放,其实控的功放很坚强。先给功放上电再给控上电。控的功率小偶尔几次10来秒忘了接天线也没事。

网友:
这个功放看着挺精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2.4功放都是Wi-Fi用的,双向。谣传说会烧控的功放,其实控的功放很坚强。先给功放上电再给控上电。控 ...

很好看,你的控

网友:
飞远距S800,六轴,0.5K高目前飞过最远3K,没有失控。futaba原装1.3K失控,天九未改装2K内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