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油机油箱吸油管问题

楼主(2015-04-18):
   油箱吸油管油锤在油箱的后部,飞机平飞、爬升、滚转的时候都能正常吸油,但是飞机俯冲的时候油锤还是在油箱的后部,虽然软胶油管能弯曲但肿么也不会弯到油箱的前部,(如果油箱只有半箱油一下)这时发动机会不会吸进空气,进而发动机会因断油而熄火?不是不这样的?烦请老师、前辈们指教。

网友A:
不会,因惯性,油和锤都在后半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因惯性,油和锤都在后半部。

谢谢!有道理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因惯性,油和锤都在后半部。

错误!
翻翻以前有个视频证明不是这样。

网友:
http://www.tudou.com/v/YPODEEzdLnk/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我在快没油时从不大角度俯冲

网友:
一般烧半箱油左右就准备降落了

网友C:
俯冲是要使油要回到油箱底部除非飞机达到一个重力加速度以上的加速度俯冲,否则是吸不到油的。我实验过20CC发动机完全吸不到油的情况下怠速可以运转十秒左右不熄火,并且不供油运转一会儿后继续供油也可以持续运转。而且一般俯冲时都是怠速或小油门,持续时间不长,所以不吸油也不会熄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俯冲是要使油要回到油箱底部除非飞机达到一个重力加速度以上的加速度俯冲,否则是吸不到油的。我实验过20CC ...

就是利用这点油俯冲。
也有人在供油管上再加点环节,多储备一点,更保险些。

网友(2015-07-28):
以前玩f2b(油动线操纵)都是一半油就该降了

网友:
视频不错,证明了一切

网友:
甲醇用软油管,汽油用硬油管,因为汽油机化油器里能储存一部分油,能烧好长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错误!
翻翻以前有个视频证明不是这样。

一上论坛就见到那么帅的你,就想请教大神发动机磨合问题!!!刚到货的三叶21A级甲醇发动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上论坛就见到那么帅的你,就想请教大神发动机磨合问题!!!刚到货的三叶21A级甲醇发动机

尽管这个21级现在还配的是老式化油器,油线式的。
但这个发动机还是很给力的。
地面测最大拉力可以到1250克。转速可上14500转/分(9X6小规格油机桨)。
磨合不要在地面长时间进行(俗称冷磨,或富油低温磨),它是ABC结构的发动机。
ABC正确的磨合方式是,新机短时间(10分钟即可)低速初始磨合后,即应立即上高速升温使用。
忌违将常温的缩径紧配合被冷磨大了。
下面是两张新机和使用后的活塞表面情况对比。不要太在意初始发动机加工面的粗糙,很快就能磨平。
新机

使用后

关于油针开度,尤其是副油针最不好找。我是按油线中副油针的位置来设定的,至今没有多大变化。

主油针在1/4-1圈以内。和油的浓度有很大关系。而且老式化油器的油针位置很窄,以格儿论。+/-2格,就多了或少了,很灵敏。新式化油器以1/4圈论,不适用老式化油器。

我的这个发动机至今已经烧了30升油(素油)了,尽800个起落,仍然岗岗的。拉1400克/1米2翼展的飞机半油平飞,几乎可以垂直拉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尽管这个21级现在还配的是老式化油器,油线式的。
但这个发动机还是很给力的。
地面测最大拉力可以到12 ...

非常感谢大神的回复---精辟啊!!! 今天地面通油测试发现发动机活塞到气缸顶端的时候会卡和发出金属摩擦声,把火头拆下后气缸唔密封状态下仍然活塞到气缸顶端的时候会卡和发出金属摩擦声。因为卡缸一直无法启动手指背面前后被打两刀,拨桨时活塞到顶卡住手顺势往上准备重新拨桨,气缸因为被卡但还是有气压的突然弹下,桨尖把我手指都打出血了。发动机是全新的

网友:
补充一下发动机活塞到气缸顶端的时候会卡和发出金属摩擦声而且很紧。气缸内无异物。

网友(2016-02-23):
困扰我多时的问题,在这儿找着答案
感谢楼主
感谢各位

网友(2017-02-26):
引用 楼主:
谢谢!有道理正解。

这么说不完全对吧……

楼主:
哈哈,五楼视频已经说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