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狗换镜头后应该对着什么参照物调焦为准确

楼主(2015-04-18):
有没人知道狗换镜头该怎么调教焦距,我的狗2换上了镜头,不知道该对着什么画面调焦,调到多远的物体清晰为准确

网友A:
同问 我有台狗2换了镜头 还没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 我有台狗2换了镜头 还没调

几天了没有一个人愿意说说得,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天了没有一个人愿意说说得,哎

对无限远就行了

网友:
本来是有对焦卡的,但那是近距离用的。
其实楼主不必纠结,狗类摄像机光圈小,景深长,对焦范围很大的,建议楼主对着20米以为的物体对焦,远景无穷远也会正常的

楼主:
查了一下狗的资料,镜头是5CM以外无限远,感谢两位朋友的热心帮忙,已经弄好狗2的镜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