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R数传电台连接零度飞控

楼主(2015-04-18):
3DR数传电台连接零度飞控
APM500mw 433数传电台为例链接零度YS-X4 V2教程
作者:李冰QQ:3578703
启发人:泡泡
(特别鸣谢)技术指导:常攀QQ: 156590053
一、首先需要准备的设备(零度YS-X4 V2 WIFI OSD以外的):
设备名称:CUAV 3DR Radio APM(选择500mw 433 APM 版)
购买地址:避免广告嫌疑,有兴趣的人可以问我
设备名称:串口转换板
购买地址:避免广告嫌疑,有兴趣的人可以问我
设备名称:PL2303下载线
购买地址:避免广告嫌疑,有兴趣的人可以问我
设备名称:杜邦线公对公彩排线
购买地址:避免广告嫌疑,有兴趣的人可以问我
设备名称:2.54杜邦簧片(这个也可以DIY,不用头,直接焊死)
购买地址:避免广告嫌疑,有兴趣的人可以问我
设备名称:杜邦压线钳(这个如果自己有可以不买)
购买地址:(压线钳价格不一,进口的400多,这里只推荐我使用过的国产货)避免广告嫌疑,有兴趣的人可以问我
设备名称:间距2.54 单排排针(这个也可以DIY,不用头,直接焊死)
购买地址:避免广告嫌疑,有兴趣的人可以问我
必备工具:电烙铁、焊锡、10mm热缩管、
二、动手改装现在开始
首先把3DR电台的波特率都改成115200,方法看视频,教程引用泡泡的吧:这步要用到的软件是3drradioconfig(去百度搜),用PL2303下载线链接电台的飞机端,用MICORUSB链接电台的地面端。很好改,只要驱动好了,COM口选对了,非常顺利。

改这个串口转换板,图1上有芯片的那面我们用来给数传供电,带字的那面我们用来接收发信号线。

按照图2上的方法把数传和转换板链接起来,这一步要用到杜邦端子和间距2.54单排插针,看图应该都明白了。

按照图3在有芯片的那一面,引出电源线,这里不要接反,否则冒烟了。引出的电源线另一端要插在飞控的空余通道(比如CH7/CH8都可以),所以要做一个杜邦头(我们只用飞控供电,所以只接2跟线)。

按照图4的接线方法,在转换模块引出一条杜邦头的线,以后用这个链接飞控的COM口。线序不要搞错。
如果我们用电脑地面站的话,到现在我们就改造完毕了。我们用图2做的线把电台和转换板连接,用图3做的杜邦头连接飞控的空余通道(CH7),用图4做的杜邦线连接飞控的COM口,然后给飞控上电。然后用USB链接数传,电脑上启动地面站软件,设置好COM口,链接串口,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有的时候不喜欢用电脑地面站,我想用原来的WIFI改造一下用手机地面站,那就往下看。
接下来我们改地面端数传,首先拆开CUAV数传的外壳(拆掉3个螺丝就打开了),我们看到图5的样子,把屏蔽壳拆掉如图6

下面用杜邦双公头线做连接线,拿4P来用,把两面的杜邦头剪掉,我们只用线。然后按照图7所示焊接好。

另一端我们要连接零度的WIFI,先拆开零度的WIFI,如图8把上一步中引出的线连到WIFI上。

用零度带的WIFI供电线给WIFI供电,看看链接是不是正常,如果手机地面站可以获取到飞控的数据,就说明成功了,最后把地面端数传屏蔽壳稍微改造一下,装回去,WIFI的外壳也要改造一下,用小刀在侧面开个孔出线。
到此为止改造完成,如果你还想用OSD,那就把飞机端插在COM口的线改插在OSDCOM口线上,红线对白线,白线对黑线,用3P2.54间距单排插针做链接器,然后用10mm热缩管封好以防脱落。OSD COM线查到飞控的COM口就OK了。
下面附图可以参考

网友:
好吧,我来顶帖,关键距离远了没,不然没必要

网友A:
太凌乱了  直接有现成的卖  这个太麻烦

楼主:
自己弄可以长点知识,增加趣味性。

网友B:
不明白有wifi了,干嘛还要数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有wifi了,干嘛还要数传?

数传是增加距离的。。。

网友:
请问lz加这个数传距离能增加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凌乱了  直接有现成的卖  这个太麻烦

求个链接~多谢~

网友:
关键是距离增加了多少?、

网友:
这个能够增加多远的距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太凌乱了  直接有现成的卖  这个太麻烦

那里又现成的哦?

网友:
3DR 电台的固件也需要改吧。

看到有人用 3DR 的电台给 MWC 飞控用,就需要烧固件。近距离看不出效果。
100mw 的 3DR 电台,我试过在城市环境下 3KM 还没断, 能返回有效数据。

网友:
两公里左右 65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里又现成的哦?

2公里左右  650块

网友D(2019-07-31):
不知道楼主还在吗?  我现在想问下有什么方案把零度的数传转换成pix的数传格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