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输出 高清10X遥控变焦摄像头测试

楼主(2015-04-18):
本人有幸得到一个参加测试的机会,也就是标题上所写的高清10X遥控变焦摄像头》
最近这个产品比较火,所以有兴趣加入这个测试,现在我把自己的使用过程及结果给大家分享一下:
摄像头的性能及参数:模型接收机遥控变焦 3百万有效像素、10倍光学变焦自动对焦摄像头。使用400MHz高性能数字信号处理芯片,1/4英寸 传感器,高达105dB的宽动态范围。AV输出,TF卡录像,最高1920*1080P/30帧。
48日收到货物,一个摄像头,两根数据线,一个遥控器,做工比较规范。

镜头

摄像头体积是37mm*65mm*46mm,重量为122克(这个体积和重量DJI PHANTON完全能够携带),摄像头后边的排线:3P的分别是黄色是AV线,红色是9~12V的电源正极,黑色是地线。2P的分别是白色和黑色,白色是接收机信号线,黑色地线。视频储存卡(TF卡,最大支持32G)插槽在左下方。

包装里附带了遥控器(“0”是录像开始和停止,“2”是拍照模式,回放模式和摄像模式切换“7”和“4是变焦控制,“6”和“9”是对焦控制,“TEST”是黑白切换),可以控制摄像头及更改摄像头的参数

接下来开始装配飞机,因为考虑到摄像头的体积和重量我选择了DJI PHANTON 2。另外,摄像头支持遥控变焦,所以我需要再找一台遥控(我选择了14SG,并且把升降通道设置为变焦通道,即往前推摇杆画面会放大,往后拉摇杆画面会缩小,摇杆归中则保持不变)。
在家调试好摄像头,画面很清晰,通过遥控器就可完成设置   PS:如果使用大飞机可以装封闭云台然后引出 USB 这样 如果做进 封闭云台 可以数据线读取文件

接下来到外场测试,由于我把摄像头直接粘到GOPRO上,以至于脚架不够用,无奈,只好手拿着起飞了(哈哈,増稳效果还是不错的)
飞之前先开始录像,目前我测试的这款不支持遥控录像(不过听说遥控录像已经出来了,比较方便),开飞!

从监视器上看,效果还是不错的,比GOPRO3+传下来的图像还要清晰,赞一个。这个用于现场监控还是比较不错的

另外,用遥控可以进行视频回放功能,不需要拆卡,直接在显示屏上查看
PS:视频稍后奉上~

网友:
HDMI鐗堟湰涔熶笂甯備簡

网友:
宝安体育场?

网友A:
不去掉狗云台通电加这个摄像头带不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去掉狗云台通电加这个摄像头带不动吧

勉强可以吧,可能会烧云台电机

网友:
测试还行,推广还需小型化,看图是铁壳的,重量不轻吧?

东西不错,这东西早晚会普及化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去掉狗云台通电加这个摄像头带不动吧

中心调试好就OK,因为俯仰的重心没办法调,所以云台的俯仰动作取消

网友:
这个是干坏事的

网友B:
我看中它是有TF卡录像的,不知道怎么样才有机会参加测试呢。

网友:
1382944 鍙戣〃浜

网友:
找机会测试。

网友C:
不错,不知道什么价格,有可能需要这个摄像头。

网友:
上点空中的视频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知道什么价格,有可能需要这个摄像头。

可以联系我咨询 变焦摄像头资料的  QQ95686201

网友:
东西不错,原来还带TF卡高清录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中它是有TF卡录像的,不知道怎么样才有机会参加测试呢。

我们还有HDMI版本

网友:
这款摄像头带音频吗?

网友:
测试视频呢???

网友:
土豪 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