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推荐

楼主(2015-04-18):
本人对航模和航拍从无接触,只是对摄像和摄影学习了点皮毛,最近想尝试航拍,预算20000,纠结于F550,精灵3和悟。F550还需要自己组装,而且估算下来价钱和悟差不太多,精灵3和悟都是一体机,配置上说明不是很详细,例如飞控都是什么,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我有套f550

网友:
我也有F550

楼主:
F550一套航拍配下来要14000左右,而且飞控是哪吒,不知道精灵3和悟的飞控是啥

网友A:
一体化是趋势,而且刚入坑还是简单一些好

网友:
如果动手能力强就买飞控机架回来自己做吧!F550机架还是换别的吧,因为f550不好带你可以买个可以折叠的机架

楼主:
航模这块一点动手能力都没?最近看零件,有些参数都看不懂,什么跟什么匹配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体化是趋势,而且刚入坑还是简单一些好

意思是推荐精灵?

网友:
精灵或悟,悟对于新人来说比较好操作。

楼主:
悟要比精灵三贵10000块,贵在哪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推荐精灵?

反正我是这么入的,我觉得买个便宜的精灵3先玩着,出问题了丢了的也还能接受,而且提醒小好收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是这么入的,我觉得买个便宜的精灵3先玩着,出问题了丢了的也还能接受,而且提醒小好收拾

哎,一直在动摇

楼主:
精灵抗风怎么样?三级风能扛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是这么入的,我觉得买个便宜的精灵3先玩着,出问题了丢了的也还能接受,而且提醒小好收拾

一直在纠结啊!听说精灵的云台只能上下摆动,是个伪三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在纠结啊!听说精灵的云台只能上下摆动,是个伪三轴?

我觉得吧,先来个练手,练好了再来360度的,不然你根本控制不好,手忙脚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灵抗风怎么样?三级风能扛住不?

没什么好纠结的,依我看买个精灵3,因为新手炸鸡的几率比较大,你不可能一步到位的,如果是我就先买个精灵2不带云台来练手,价格也便宜。

楼主:
好,听大神们的建议,预定精灵3节省了预算,也多学习学习

网友:
第一个机器的话 不建议买悟 就像不建议刚拿驾照的新手就去开新车好车一样
懒得鼓捣懒得查资料不想动手的话 就买精灵3
如果要是打算自己组 可以用飞越650的架子(四轴)或者680的架子(六轴)
不推荐F550的原因 作为六轴太小了点 架子不能折叠 而且后期航拍也不好挂云台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thread-1056729-1-1.html
那就不得不推荐你一个帖子了  哈哈哈

网友:
精灵3吧先学习学习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建议指导,已经决定入手精灵3HD,反正入坑了,不急着狠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thread-1056729-1-1.html
那就不得不推荐你一个帖子了  哈哈哈

感谢扫盲

网友:
加我QQ1758231647 给你详细分析

网友:
跟我一样  买个小的先玩玩!现在手感有了 大风大浪也经历过了 就可以入手高级点的了!

网友:
LZ,世界那么大,还是揣着两万块去看看吧。别吊死在航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