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能刷中文不

楼主(2015-04-18):
如题,还有没有更好的改装,升级,等等玩法?主要想刷中文

网友A:
固件可以刷,支持GPS信息回传,但中文的固件估计够呛,th9x都没有中文版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可以刷,支持GPS信息回传,但中文的固件估计够呛,th9x都没有中文版的,呵呵

gps是不是要加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是不是要加设备?

GPS是肯定的,别的就不用了,插在接受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官方有gps的固件么 有gps 回传的模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有gps的固件么 有gps 回传的模块么

就是官方出的定制版本,可惜一般人拿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