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250的配件和飞越250的配件是不是通用?

楼主(2015-04-19):
感觉亚拓250的套机很划算啊,带遥控才250。如果配件通用岂不很好。求高手指点!

网友A:
飞跃250就是仿亚拓的呀!能不通用?亚拓带遥控250?买十架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跃250就是仿亚拓的呀!能不通用?亚拓带遥控250?买十架玩玩!

2500,少打了一个零,感觉很划算啊!

网友B:
这价可以配个不错的4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可以配个不错的450了

450和250到底有多大区别啊!一个450的好控就抵这个全套!

网友:
其实飞越的250严格来说是亚拓的250SE

而亚拓目前的250DFC与250SE其实也有诸多不同点的

典型的:
轴传系统不通用,飞越的轴传系统是SE时代开发的,所以只能一直用亚拓的尾传系统,延伸来讲,尾波不经DIY也不通用
新款的双推尾推定位和SE的单推系统不一样了,不可互换,而由于轴传系统限制,在不DIY零件的情况下,只能整个尾巴及传动系统互换
主轴及旋翼头不通用,尺寸不一致,如果想代用需要整体换用主轴及旋翼头
机身有些许变动,主要区别是尾舵机的安装位置(其实250dfc的pro式布局很限制陀螺仪尺寸,目前不扒皮能装下的好像只有MB和自家3GX)

网友C:
很多都不通用的,LZ别折腾了。。。。。本人已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都不通用的,LZ别折腾了。。。。。本人已试

谢!飞250感觉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飞250感觉如何?

太灵活了,而且很不好调试和排震,螺丝也容易滑丝,这机器我出了有大半年了,还是老实飞450 和550,250看着小弄不好开销比大机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灵活了,而且很不好调试和排震,螺丝也容易滑丝,这机器我出了有大半年了,还是老实飞450 和550,250看 ...

多谢提醒,控国产的可以吗?d10或天9?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控国产的可以吗?d10或天9?

这个随意,只是看接收的个头小点好,250的身上位置太稀缺了,建议非老手远离150 180 250这类暴力小鸡,这玩意比上了12S的大机还暴力

网友C:
我以前买的是 250 PRO DFC里面带的是3GX,不知道你买的是那个版本,新出的那个3GX MRS 没见过周围也没人用,不知道是否能外接接收,这个你要自己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买的是 250 PRO DFC里面带的是3GX,不知道你买的是那个版本,新出的那个3GX MRS 没见过周围也没人用 ...

我准备入250的,停了你的建议,我还是不入了,直接上4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