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弛远hcp直机的x-6s遥控说明书

楼主(2015-04-19):
控里的设置都是英文,看不懂,谁有说明书呀。

网友A:
驰远出了HCP80V2和HCP100S后,X-6S后面出厂的有更新过程序,说明书应该是有新旧不同之分的了,最好联系他们客服对应要一份和你遥控器程序匹配的中文说明书。

网友B:
其实100S的配置是比较简单的。个人认为主要就是PIT和THRO也就是螺距和油门设置。其它的设置相对不那么有影响。要是新手不飞3D就在IdleN模式下,油门线低些,螺距线负方向高点,就是少些反螺距,OK。飞3D就让螺距是斜向直线,油门是横线,越高越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