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80装机试飞成功

楼主(2015-04-19):
经过两条不懈努力,终于把机机装好调试好了,由于第一次装四轴,很多不懂的,看了论坛老鸟的装机贴和泡泡的cc3d调试视频,一步一步的终于成功试飞,相当的平稳,50油门定空,可以短暂脱控不飘不抖,等天气好了出去试飞

配置如下
1806 2300kv
银燕12a
黑盒cc3d
700线索尼摄像头
ts5823图传
rc805图传接收
110元的蓝色屏

总重量537克

网友:
慢慢的你会懂得自己很多地方安装位置的错误

网友:
280的电调可以装里面哦 多炸就知道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了 祝爽炸

网友:
图传前移,天线接口最好能收到机身里面去,否则你这个图传寿命不会太长。
不知道你说的蓝色屏幕是不是信号弱的时候蓝屏,如果是的话,趁早换雪花屏。
祝楼主爽飞。

网友:
接收机天线,外露好点吧。

网友:
图传这样的放置。。是要被爆接口的前奏啊。。

最好软性连接,不能把图传扎那么扎实。。。

网友:
不错啊,可以爽飞了。。。

网友A:
1)四个电调可以装在下夹层板里;
2)图传天线可以换三叶草不带壳的软连接方式,最好移位到顶板上;
3)电调内置到夹层里,可以省掉那四个起落支架;4)按上述改进,再去掉多余的扎带,你可以减轻重量大约15g左右;
5)不知你的显示屏会不会因为短暂的信号弱而出现短暂的图像中断,如果是,非常可怕!

以上所述不是凭空想像,是我的飞行经验分享,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四个电调可以装在下夹层板里;
2)图传天线可以换三叶草不带壳的软连接方式,最好移位到顶板上;
3) ...

谢谢,已经在改进中,收了个大疆精灵控,打算改了用,看中的是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