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又炸鸡了!求分析原因!(定点突然往右偏后飞行炸鸡)(4.20日更新炸鸡...

楼主(2015-04-19):
配置:F450 朗宇2216 乐天20A 3S 5000MAH PIXHAWK
过程:自稳起飞--切定高--切定点--定点中--突然自己像右方略偏后方飞行--撞入车库炸鸡
一些基本情况附图:
震动 输入
输出
姿态信息
LOG:http://pan.baidu.com/s/1hilcy

4.20日更新发现炸鸡源头!疑为飞控原因!图有说明!每个图说明如下:
1.震动显示碰撞在62002.罗盘情况
3.控的ROLL PITCH输入变化在DESROLL之后(想救机)
4.电源一直正常
5.GPS变化也在DESROLL之后
6.DESROLL变化在61000
每个图说明如下:1.震动显示碰撞在62002.罗盘情况
3.控的ROLL PITCH输入变化在DESROLL之后(想救机)
4.电源一直正常
5.GPS变化也在DESROLL之后
6.DESROLL变化在61000
那么问题来了: 在GPS 电源正常控无输入情况下 DESROLL自己变化导致ROLL略微变小(绝对值变大,表现为飞机左倾,与实际相符)最终炸鸡,求大神分析原因!(自己泡了一天WIKI用自己思路解读的日志,不正确的请指点下!谢谢!不想再炸鸡了!)

网友:
卫星信号被干扰

网友:
你肯定是在楼旁边飞  还打开gps了    你用的不是m8n吧

网友:
又炸鸡?之前炸过?什么原因?

网友A:
pix 没有接触过apm在定点过程中可以拉回,pix不知道可不可以哦,但看着飞入车库为什么不切定高拉回呢?还有起飞的时候gps还在搜星,要等一会才会稳定的,如果只是贴地飞行,就要等更久,两边有建筑有可能永远无法定位。建议飞高,然后让gps搜星,搜到了再下来定点

网友:
定点中,排除大风和动力故障外,如果鸡鸡跑偏,立刻切自稳、定高或特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x 没有接触过apm在定点过程中可以拉回,pix不知道可不可以哦,但看着飞入车库为什么不切定高拉回呢?还有 ...

说得 很对,,这 开源的 比 DJI 好很多 哦——

马上切换为:增稳模式,就可以手动飞回来:且绝对有效

DJI 据说 切模式 无效 只能 死翘翘。。。

网友:
楼主应该是贴着建筑物飞,gps信号受到干扰

网友B:
虽然看描述就知道差不多是GPS 的问题  但是还是把日志下载了看下确认

GPS 日志显示 炸鸡的时候确实定点已经失效了

但是有个问题  为什么你的遥控输入4通道时奇怪的波动   遥控四通道不是应该是方向舵吗。。。

网友C:
看楼主说的就知道,是gps被遮挡了。。。我在小区拍片子给客户干活的时候都是定高模式飞行。发现不妙的情况第一时间切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看描述就知道差不多是GPS 的问题  但是还是把日志下载了看下确认

GPS 日志显示 炸鸡的时候确实定点 ...

请问下是如何看出GPS定位失效的 我看GPS的HDOP值一直很稳定啊 知道炸鸡后才变高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说的就知道,是gps被遮挡了。。。我在小区拍片子给客户干活的时候都是定高模式飞行。发现不妙的情况 ...

我看GPS数据在炸鸡之前都是正常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是如何看出GPS定位失效的 我看GPS的HDOP值一直很稳定啊 知道炸鸡后才变高的啊?

话说 先丢星还是 先炸鸡倒是没仔细看。。

如果确定是 先炸机到车库才导致GPS丢星的话  那要找着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 先丢星还是 先炸鸡倒是没仔细看。。

如果确定是 先炸机到车库才导致GPS丢星的话  那要找着其他原 ...

先炸鸡 再丢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炸鸡 再丢星的!

两个问题
1   RC输入信号  4通道  波动
2  出现Land 模式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