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地面站水平显示相反什么原因?

楼主(2015-04-19):
大家好,最近刚入手的pixhack飞控,按照泡泡老师视频设置的一切都很正常,就是四轴的横滚姿态和地面站显示的是相反的,如果是对头就是相同的,其他俯仰什么的都正常,水平校准正反都试过,一样的。再就问下x4110s电机kv400用1555桨,用30c,3s,5300mah电池能带动么?飞跃650运动板机架,有云台和山狗,图传等设备,有一定分量,用同一电池供电,请高手指点……高手可以给点其他改进意见和折中办法也行,虚心等待……

网友A:
pixhack  的前方对着显示器,pixhack左边抬高,屏幕里水平显示右侧升高,右侧抬高,屏幕里状态显示左面升高.这样是对的.KV400  负载比较大建议上6S .4S也可飞但是偏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hack  的前方对着显示器,pixhack左边抬高,屏幕里水平显示右侧升高,右侧抬高,屏幕里状态显示左面升高.这 ...

谢谢了,这样看着很别扭,显示能设置反过来么?如果用两个3s串联会不会太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这样看着很别扭,显示能设置反过来么?如果用两个3s串联会不会太重?

地面站显示的是地平线的位置

网友:
还以为某家的东西有重大的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这样看着很别扭,显示能设置反过来么?如果用两个3s串联会不会太重?

没有必要设置.多看看就习惯了.参考电机参数.再选合适的电池.看怎么搭配合理.机架设备都已经安装完毕,重量不会有太大变化.可调整的也就只有电池了.看看这个帖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1048&page=1#pid15561539 对比参考一下.

网友B:
美俄之间地平线显示方式的的差异

可以在地面站 右键设置俄版hub   好像是这样

这个差异以前还真酿成过事故  真飞机的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俄之间地平线显示方式的的差异

可以在地面站 右键设置俄版hub   好像是这样

对了,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