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左下角的原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5-04-19):
求模友帮忙看一下左下角的是什么原件 什么型号,有一个电调坏了,万分感谢

网友:
看不清楚,应该是电感或很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

网友:
应该是晶振

网友:
用表量一下,如果与点解电容并联,应该是瓷介电容。

网友:
贴片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