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飞越请教大家关于操控问题和练习方式!!!!!!

楼主(2015-04-19):
潜水一年多,曾经组装过一台飞跃650,飞控是nazaV 2,结果还没飞过北 京就禁 飞了,悲哀。然后想着先组装一台小的穿越练技术,今年三月份入手组装了一台250穿越机,配置如下:QAV250机架,mt2204电机*4个,12A电调*4个、6045桨、3S2200Ah电池
装完后怀着激动的心情去飞了,新手炸鸡是免不了的。飞了有几次了,现在控制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问题来了,现在的控制仅限于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如果机头不是正前方的话就预示着要炸鸡了(方向乱了),我看好多高手穿越都是航线飞行,请问各位穿越高手,怎样练习才能不管机头朝那都可以轻松的超控啊!!!!!!!!

希望高手进来详细的传授点经验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高手来!!!

网友A:
看来楼主只会对尾悬停,多练练直升机吧,四面悬停过关了就OK了,多练模拟器也可以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只会对尾悬停,多练练直升机吧,四面悬停过关了就OK了,多练模拟器也可以的哦!

是机头在四个方向分别练习吗???

网友B:
用无头模式飞吧。

网友:
接个图传吧

网友C:
看图传,永远是机头朝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无头模式飞吧。

cc3d有无头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传,永远是机头朝前

只看图传飞是吗

网友:
不是有图传了吗?fpv啊

网友D:
加图传呀,看着图传飞,就好多啦!不会那么的无方向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图传呀,看着图传飞,就好多啦!不会那么的无方向拉!

回去试试,谢谢

网友E:
虽然看图传可以一直对尾飞..不过还是建议先练好基本功..最好四面悬停无压力..

网友F:
你北 京哪里的  ?,如果 离得近 以后一起飞

网友G:
只看显示器飞,降落时看飞机对尾降落,就不需要练其他方向了,不过如果想把基本功练扎实的话,还是需要4个面都练好的

包括,对尾,对头,左侧,右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北 京哪里的  ?,如果 离得近 以后一起飞

回龙观,史各庄这边的,你那里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看图传可以一直对尾飞..不过还是建议先练好基本功..最好四面悬停无压力..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看显示器飞,降落时看飞机对尾降落,就不需要练其他方向了,不过如果想把基本功练扎实的话,还是需要4个 ...

明白了,谢谢指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龙观,史各庄这边的,你那里的啊

太远了,我在朝阳区十八里店附近。  你先练习对尾飞行,之后偏角45度  左右  练习,之后90度  ,之后你就可以 左右来回 拉直线了,慢慢到到对头的程度。可以尝试8字 和环形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远了,我在朝阳区十八里店附近。  你先练习对尾飞行,之后偏角45度  左右  练习,之后90度  ,之后你就 ...

谢啦,有时间去请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太远了,我在朝阳区十八里店附近。  你先练习对尾飞行,之后偏角45度  左右  练习,之后90度  ,之后你就 ...

我在十八里店那边住了六年,时间过的好快啊!

网友H:
改天去史各庄那边的话找你玩去,你知道珠江摩尔国际大厦吗?我偶尔会去那边,下次去联系你,了解一下穿越机,我都没有玩过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天去史各庄那边的话找你玩去,你知道珠江摩尔国际大厦吗?我偶尔会去那边,下次去联系你,了解一下穿越机 ...

好的,我就在珠江摩尔那里玩,我QQ252560140

网友:
技术第一,努力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