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技术 naza v2 死亡翻滚 求分析

楼主(2015-04-19):
姿态模式起飞,稳定悬停,没过几听到电机声音突变,朝前上方加速,往后拉杆,然后直接一个侧翻720度扣地上。
配置是,naza v2飞控 dji e800电机,原装浆,iosd mark ,h3-3d云台挂狗3,6s5200电池,铂金30a电调,DIY轴距580碳纤机架,T8FG控,6208sb接收。
附上iosd数据,求高人给分析下。

iosd数据 链接:http://pan.baidu.com/s/1kTFvJZD 密码:mkm7
附上炸鸡视频

楼主:
进来看看有答案了没

网友A:
楼主:你飞机的正前方--我目测也就是几十米的地方,有一个信号转播装置,应该是它干忧了了V2,使其不听指挥、空中起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飞机的正前方--我目测也就是几十米的地方,有一个信号转播装置,应该是它干忧了了V2,使其不听指挥 ...

手机基站不会干扰吧,看视频是突然直接侧翻还转2圈

网友:
楼主机架多大?

网友:
房子太多干扰GPS,有手机信号站干扰。这绝对是干扰,一定是!必须是!

网友:
怎么感觉动力有问题

网友:
看到砍刀必死的...還敢飛呢.
強大的emp 不是說疹笑的

网友:
分析毛啊,大哥你这个不是**的直升机啊,你直接在井盖起飞啊,我也是醉了,你这个在起飞的时候,GPS没有搜到星,在姿态模式,在GPS搜到星之后,飞机发现指南针和GPS的方向不对,导致的炸鸡,也就是传说的指南针都到干扰。个人目测。我以前也这样炸过。

网友B(2016-01-18):
起飞边上有小孩,作死,小区玩大飞机,作死,金属物体上起飞,作死,建筑物过近起飞,前方有信号塔,作死。。。。。。。。不做死不会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飞边上有小孩,作死,小区玩大飞机,作死,金属物体上起飞,作死,建筑物过近起飞,前方有信号塔,作死。 ...

未必玩个灰机还得跑深山老林里飞?不飞就更不会死

网友:
传说中的抽风吧。

网友:
在井盖上起飞的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