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6可以直接用电脑的开关电源做电源么?

楼主(2015-04-19):
如题,家里有闲置的200w长城电脑电源,其中12v输出有15a,可以直接作为a6的电源么?

网友:
怎么不可以,功率够就好,

网友:
可以用,就是最大电流只有15a了,也够了

楼主:
嗯谢谢楼上两位兄弟

网友A:
a6充电器最大的允许的电源就1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充电器最大的允许的电源就15a

店家强调要12v30a的电源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店家强调要12v30a的电源才能正常工作

他是瞎说,想要你买他的电源,12V30A 360W了, 你根据自己的电源能力选择充电电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是瞎说,想要你买他的电源,12V30A 360W了, 你根据自己的电源能力选择充电电流即可,

嗯多谢,这下放心了

网友:
a6才200w,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店家强调要12v30a的电源才能正常工作

给你一个说明书吧!

网友:
放心,我就是用的电脑电源,加了个微动开关,很方便

网友:
A6最大是200W,加上充电器自动功耗安排220W一般够用,但国内电源要安全一般要打个8折来算280W差不多了。这是最大充电电流,如果你电源功率不足要充也是可以只是充电电流要设小点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  但是用电脑电源  直接接12V  估计电源会  保护  不工作  得改下电源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但是用电脑电源  直接接12V  估计电源会  保护  不工作  得改下电源才能用

怎么改?为何会不工作呢

网友D:
直接买戴尔的12V18A多好,省钱又实惠淘宝价21块,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  但是用电脑电源  直接接12V  估计电源会  保护  不工作  得改下电源才能用

其实可以不改,电源太敏感的话可以先接充电器再接电源,12V15A可能功率不太够,充电电流小点就行了。改电源的话会有一些危险性

网友E:
我想问楼主,怎样可以打开电脑电源,或者怎样接线才可把电源启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楼主,怎样可以打开电脑电源,或者怎样接线才可把电源启动呢???

绿线碰任意的黑线,即可启动电源

网友F:
注意多并几股电线,我用一股烧了线的塑料外皮,差点短裤。最少并3股。

网友:
引用 楼主:
绿线碰任意的黑线,即可启动电源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注意多并几股电线,我用一股烧了线的塑料外皮,差点短裤。最少并3股。

昨晚我拆了电源,也准备并联3股线,正好热缩套管能容纳3股线

网友:
可以用,不过长城200W电源,12V15A是峰值,注意电流不要超过12A。如果是真长城还好,200是额定功率,去掉5V/3.3V/-12V等路后,12V有12A,峰值15A持续60秒应该没事。如果是假长城的,楼主请节哀

网友G:
一般是绿线和灰色的线接起来,先把电源启动起来,然后黄色线是12V输出。
不过楼上几位都没说清楚,就算启动起来了,充电电流最大不过3A,好一点的电流能到5-6A。为什么就不说了。建议直接买个好点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是绿线和灰色的线接起来,先把电源启动起来,然后黄色线是12V输出。
不过楼上几位都没说清楚,就算启 ...

还有这样的关系?晕了,不过我的3s 5200mah 10c电池,用a6充电,电流应该设置为多大?有的说5a,有的说并充头受不了,只能用2a。我反正搞糊涂了。这个5a,2a都是指的每路电流吧,3s的电池,就是有3路,那么没路2a就是6a充电罗。按照你的说法,那么我的电源如果质量好的话,就能接受每路2a电流的设置,而不能设置为5a对么?

网友:
没用过A6。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戴尔的12V18A多好,省钱又实惠淘宝价21块,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给个链接,或者站内短信发我吧,我看淘宝价格从30到90元不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个链接,或者站内短信发我吧,我看淘宝价格从30到90元不等啊

直接搜 12V 1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