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电首飞成功

楼主(2015-04-19):
还算蛮好飞的,但抗风性不强,5级风,动作就要飘了,不能跟50级、90级飞机相比,一般飞飞,练习练习,还是可以的。
另外,谁说这飞机用2200毫安电池的?那样头太重,1300毫安正好!

网友:
我用2200,扩了电池仓,电池顶到头,还是轻,最后前面加了配重,才纠正过来。

网友:
这个2200的电池正好1300机头轻

楼主:
不知道你是怎么装的,我蓝宇的小F3A和这个雷电,都是用1300的电池,2200太重了,没法做动作。

网友:
刚刚好有一套电装在,要不要买个来呢

网友:
我的桑心机,忙了3个晚上,首飞秒炸,大头朝下

网友:
这雷电F3A比较坑,水平尾翼安装角是正的,所以起飞就低头,还好我反应快,一直保持拉杆才飞完第一个起落。

网友:
据说不好飞

网友:
S我飞的也是用3S2200mah电池,要压到头顶,后来把电机再前装2.5cm才刚好

网友:
我也是2200nah.头还轻配重加了35克才平衡。

楼主:
我估计头轻的朋友,用的是厂家原装的拉力线吧,那个拉力线不对的,偏高了,我把电机下移一些,这样拉力线就刚刚好,用1300毫安,姿态非常正。2200,头重,即便调整电池位置,重心对了,飞机也太重了,轻是硬道理。否则飞机翼载荷会增大,所以有人说这个飞机不好飞。因为你们轻信了厂家的设计图,“那个说明书上电机的安装位置是错误的”!那两个方孔哪个都不对,应该是上面方孔下来1点几厘米,这个飞机是从有刷电机带减速齿转变过来的,但你不能把最初设计的拉力线也改了啊,就为了贪图方便,这个厂家太损人了。

网友:
雷电的尾翼得翘一点,这样2200正好,我们点机一般是直接贴一个木板到前面,在把电机拧上去,如果在旁边加上侧翼还可以侧飞

网友A:
雷电3a挺难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电3a挺难飞的。。。

调试好了,就好飞了。

网友:
是的,电机位置是要下移才行
不过没试过一千3的,原电机位置2200是压不住头

网友:
这个好飞不,我在淘宝也看到了,不知道你在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头轻的朋友,用的是厂家原装的拉力线吧,那个拉力线不对的,偏高了,我把电机下移一些,这样拉力线就 ...

把你的上图看看

网友B:
这个飞机时我飞过最难飞的,最短命的。。。。楼主用了1300的电池和调整了原机设计,使得飞机好飞了,楼主是高人!佩服!

楼主:
飞机在F1机场机库里,下回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时我飞过最难飞的,最短命的。。。。楼主用了1300的电池和调整了原机设计,使得飞机好飞了 ...

呵呵,兄弟过奖了。另外,这类F3A机型在副翼的调整上也很重要。在副翼舵量调整到正确量后,还需设EXP(我的是FUTABA),我EXP设负的比较大,设-50。这样,在飞行中动作比较柔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