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鸡悬停的时候一直点头。问题已解决,感谢所有热心魔友,内详[2015.05.01更新]

楼主(2015-04-19):
600经过朋友8个小时的精心调试终于上天,一个让我很头大的问题随之而来,鸡鸡悬停的时候一直在点头。机子配置:亚拓600,750MX,凤凰80HV,雷虎DS1213,亚拓650,大K8,6203SB。

目前已掌握的情况:主轴、横轴、尾轴、主轴轴承、尾管、大桨全部换了新的(传动轴没换);排除转速过低的抖动,因为切了3D也有这样点头的情况,只是频率好像更高导致不明显,而且朋友的600转速比我稍微低一点点也很稳定;机械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排除,因为朋友调试的非常好,没有震动,起飞状态也很好。
魔友们讨论下来的结论:1、十字盘感度。 2、主旋增益。 3、重心。 4、转速。
看着朋友调了一晚上加一上午连午饭都没吃,鸡鸡还有这毛病,我心里好堵。朋友也没遇到过这情况,如果你们有谁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拜托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K8,换一个试试。

网友:
转速低了,机机肯定会点头

网友:
排除转速低,排除机械问题,那你就是大k8感度调试的问题了。实在不行换个k8 黄的试试。

网友:
电池放电性差也点头!

网友A:
大K8~ 能换个靠谱的吗~

网友:
你试试提高转速还不行的话十字盘高度调下试试

网友:
黄k调不了十字盘感度,要用手机和蓝牙才能调

网友:
转速不够

网友:
楼主这大桨是毫克的?

网友:
我K8都用的默认值没怎么调飞起来也很稳,你大桨是否做了平衡了呢因为再贵的桨也会不平需要自己去做平衡,我觉得如果排除机械上的原因就桨的嫌疑最大了,把两桨都做平衡试试,两个重量一样的桨飞起来还会抖吗?

网友:
目测是重心问题,把两个电池位置再移一下。

网友:
增加转速,减小螺距

网友:
换个中联0圈,我的450之前点头就是换个0圈就好了

网友:
其实大家都没有看到你的视频,只是凭你的描述在猜测问题所在。找人拍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这样能够更好的诊断问题,你用的凤凰电调,凤凰开了多少转,转速过低的话,如果十字盘感度又不高,有可能会点头,还有就是重心是不是在主轴上,当然,不在主轴上其实也不一定会产生这个点头现象。还有你用的这个桨是否配平了,亚托桨和好牌子的桨拿过来基本是可以直接用的,但是你这个全黑桨,还是要检查一下。

网友:
pu B,帖子好火啊

网友:
换个K8 利好!!

网友:
在450上面有这种情况的我经历过的就是换掉旋翼头点头就没了

网友:
横轴转动不顺滑。

网友:
十字盘感度,横轴胶圈,重心,桨平衡,电调替换一下。楼主解决了请告知一下。

网友:
是不是大浆夹太紧了,松点试试

网友:
2个步奏,解除
1、进入主旋翼博士帽菜单,电机控制回路的最优化,起飞,3D,往前后左右每个方向打死舵连续翻跟斗3个以上,下降,回到这个菜单,去掉控制回路最优化,再次起飞看是否解决;
2、如果还没有解决,再回到这个菜单,增加升降舵预设补偿,直接加到15,如果解决了就逐步减小此设定值,在没有点头状态下尽量减小此设定值。

网友:
十字盘参数有个预设升降舵可以消除点头现象

网友:
点头 应该是转速低了

楼主:
回各位努力帮助我解决问题的魔友,正在一步一步排查故障,昨天跟两个好基友折腾到凌晨,终于手把手从头到尾让我把机子又调了一遍。
首先准备检查大K8是否存在问题,换上好基友珍藏多年的大黑V8,换了一根横轴(上次忘记换了)。凌晨12点多钟去市民广场试飞,结果鸡鸡还是抖,整个人都不好了。到家已经两点,老婆孩子都睡得跟猪一样。
虽然累虽然胸口闷,但总算是自己把机子调了一遍,学到不少东西。调机的过程顺序还是有点混乱的,在脑子里的基本都是碎片,自己再拿450试几次应该很快就上手了吧。
陀螺仪问题已经排除,等空了再一个一个根据你们的方案排查,等我解决问题之后会把原因更新在帖子里,也希望可以帮到其他遇到类似问题的人。真的很感谢所有热心回复的魔友,谢谢。

楼主:
晚上开始继续排查,上次是先把大K8换成大黑V8,无效,还是点头。今天晚上先是把主旋翼增益从原先的70调到85,出去试飞,点头依旧。

然后回来把主旋翼增益从85调到100,同时把博士帽里的预设升降舵补偿从8调到15,点头依旧。
至此彻底崩溃,如此看来,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好几个朋友提到的,斜盘舵机。正在服役的三个斜盘是雷虎DS1213,看来只能去收三个610斜盘了。朋友都说610便宜好用,叫我就换这个。
如果有哪位魔友的610是拆机状态,希望可以借我一用,如果确定是我之前的舵机坏了,那我直接收购,说多少是多少,不还价。如果换了610我鸡鸡的点头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再快递回去,日后有机会到常州来旅游我请吃烧烤。若不放心本人人品,我们可以走淘宝,毕竟素未谋面,彼此不相识,网络上鱼龙混杂,我不强求。本人以诚相待,希望有缘热心人可以相助,不甚感激。

楼主:
晚上开始继续排查,上次是先把大K8换成大黑V8,无效,还是点头。今天晚上先是把主旋翼增益从原先的70调到85,出去试飞,点头依旧。

然后回来把主旋翼增益从85调到100,同时把博士帽里的预设升降舵补偿从8调到15,点头依旧。
至此彻底崩溃,如此看来,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好几个朋友提到的,斜盘舵机。正在服役的三个斜盘是雷虎DS1213,看来只能去收三个610斜盘了。朋友都说610便宜好用,叫我就换这个。
如果有哪位魔友的610是拆机状态,希望可以借我一用,如果确定是我之前的舵机坏了,那我直接收购,说多少是多少,不还价。如果换了610我鸡鸡的点头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再快递回去,日后有机会到常州来旅游我请吃烧烤。若不放心本人人品,我们可以走淘宝,毕竟素未谋面,彼此不相识,网络上鱼龙混杂,我不强求。本人以诚相待,希望有缘热心人可以相助,不甚感激。
QQ:565301091 手机:15951234905

网友B:
楼主,DFC的头子不适合悬停,点头是很正常的。换FBL头,加软点的横轴胶套

网友:
换个控试下

网友:
正常毛线啊。。。我的就是dfc 头子的6

引用 网友B:
楼主,DFC的头子不适合悬停,点头是很正常的。换FBL头,加软点的横轴胶套

正常毛线啊。。。我的就是dfc 头子的600,和楼主一起飞的,悬停稳得机身纹丝不动

网友:
坐等解决方法!知道原因就会进步!!!

网友:
这舵机,电直用的很少啊!

网友:
之前玩4通机的时候,也会出现点头的现象,原因都是旋翼头的问题,想不到6通机也会如此!

网友:
检查旋翼头吧(包括主轴,主轴中心座轴承)!我觉得 不是斜盘舵机的问题.
大奖螺丝一个松一个紧也点头!600这么大的飞机我看K8还是算了!要是出了问题恐怕不是100块钱可以解决的

网友:
减低主旋翼感度试试!!!!看K8软件主业上面有写 主旋翼感度过高会导致舵机抖动!

网友:
主旋翼陀螺增益上面写到数值过高会导致在飞行中机体会有会弹震动等现象

网友:
提高转主浆转速吧

网友:
调高油门曲线,减少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往往能解决一些看似无解的问题。

网友:
飞机点头一般就两个原因,一转速度,你都排除就不说了!二,大桨夹横轴螺丝太紧,松点就好!

网友:
说一下横轴螺丝的松紧成度,先扭到最紧,然后慢慢松,松到手搬大桨夹有虚位时,再紧一点就好!意思要大桨夹保持松而没有虚位!

网友:
兄弟你不会给它吃了摇头丸了吧?

网友A:
看了前面的回复,我觉得是不是飞机的尾巴的问题,

楼主:
更换一副尾桨,点头依旧。终于排查到最后一步,舵机。因为换舵机是代价最高的所以我排在最后,恰恰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也是本地两个魔友第一步就猜测出的关键点,因为他们调试这么多飞机,也飞了这么久,坚决认为就是舵机出了问题。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让我先把其他所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排查之后再换舵机。直接换新舵机其实是有风险的,万一换了之后还是点头我估计会大吐血。借了一套MKS的高压舵机装上去,调试之后,让朋友试飞悬停,不点头了。接着又飞了各种3D,完美的机子。下来之后我兴奋的给了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这纠结了我近一个月的问题终于解决,整个天空都晴了。
原先的雷虎DS1213速度0.16秒,而我们现在使用的舵机速度一般只有DS1213的一半,特此更新一下问题解决方案,希望以后可以帮到其他魔友。因为这个帖子提供了很多解决方法,我也是一个一个排查过来的,可供大家参考。
国际惯例:祝大家爽飞不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