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同时用光纹、超声波、气压 可以设置优先级吗?

楼主(2015-04-19):
是apm的飞控 如果低空使用超声波 高空使用纹理和气压计 有办法达到吗?

网友A:
高空使用纹理   纹理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空使用纹理   纹理是啥

就是光流

网友A:
光流是低空定点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流是低空定点用的

求教 像这样不同仪器同时使用的时候如何设置优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教 像这样不同仪器同时使用的时候如何设置优先?

据说是会自动切换。具体你论坛里搜一下。以前看到过光流或者声纳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是会自动切换。具体你论坛里搜一下。以前看到过光流或者声纳的教程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