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给看看电池怎么了 充不上电

楼主(2015-04-19):
早上去玩船  回来充电 B6显示连接断开  格式3S 2200电池  2快  有一个正常

楼主:
刚给装到穿上试了下 可以正常工作  就是不能充电

网友:
玩模型不懂电子是不行的

楼主: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B6上一充就显示 连接断开

网友:
用BB插一下看正常不,是不是平衡线断了看你那里有点破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不难

网友:
電池電壓偏低不允許充電.
嘗試用其它牌子充電機充上每片3.5V以上,問題便解決.

楼主:
电池放bb响正常3个电池都是3.79  也试了b6充另一块电池正常充电  排除充电器  估计是电池的问题  昨天晚上充好电今天早上去玩回来就不行了  上面说电池外皮有破损那个不是  我买来电池留电池用金手指胶带裹了一圈  今天电池有问题才给胶带去了  所以电池外皮和新的没区别

楼主:
今天借了个万用表测试了电线 都是通的没有坏损  电池已被全部拆解  锡焊完好 电池3片没有怀孕  搞不清楚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