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版的线操纵控时器出炉,先抛出说明书供大家研究一下。。

楼主(2015-04-19):
前言:随着无刷电机的普及,电动飞机已经成为模型运动的主流,而在线操纵项目中,市面上控制无刷电机的方法大多都是控制时间。在实际使用中,由于电池电压在飞行中的不断下降,飞机的动力不断的递减,影响特技动作的质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大家都在飞机上装一大块容量充足的电池,来弥补由于电压减小造成的动力减少,无端端的增加了电池的重量,我们先后从简单的时间控时器、多段时间控时器直到3年前定版的可以控制时间和动力大小的控制器,到今天,全新的改进版的诞生,对线操纵爱好者应该是个福音。
之前的说明书对于不玩线操纵或者刚刚接触线控的朋友阅读起来有一定的困难,我特意制作了一个表格,大家从2张图片上就能看出来大概的控制模式,这样应该就容易理解了。

说明书、图片等晚2天上。
我已经在全国找了10名线操纵的老师和爱好者免费使用改进版的控制器,希望大家飞行快乐。
当然大家可以发挥想象,用这个控时器控制无刷电机,玩其他模型。发挥想象吧!我已经把这个控制板装到了二级牵引和二级橡筋飞机上做控制机构了,有老师在圆周竞速车上用这个板板取得了空前的成绩

网友:
希望看到实物照片和控制过程的视频。

网友:
自由飞和线操纵项目即是传统项目,但一直也在不断发展前进,需有人宣传呵护!

网友:
希望楼主先普及一下2B飞行过程,还有所需要的动力要求等

网友:
天津老航模十分关注电动线操纵特技模型飞机的发展

楼主:
线控模型飞机(F2B、P2B类)编程器
FT PROG TO F2B controller
1 适用于模型飞机的自动控制:
1) 特别适用于控制各类级别的油动、电动线操纵特技飞机项目的动力,精准控制模型飞机的动力大小和时间长短。
2) 可以扩展使用在需要时间、动力控制的各类模型上
2 技术指标及操作显示功能键介绍:
a) 线操纵电动飞机在使用过程中,随着飞行时间的增长,电池电压的会慢慢的降低,电机转速也会随之降低,影响特技动作的质量,通过使用控制器对动力和时间的调整解决上诉问题。
b) 控制板可编程/记忆 4组全能设置飞行参数。提供4组不同的飞行参数设置储存、下载。单组中有31段控制空间,满足电池和电动机的各种情况下的配合需要。
c) 16*2 液晶显示器:第一行显示操作内容或是修改的参数数据。左侧为电源输入端、三针编程接口,对控制板作设置资料下 载。
d) 右侧波轮三点开关,功能设定键。上推:单项菜单检视、编辑项循环操作选择。下推:检视模式下(无下划线时),选择不同的功能选项。编缉项加减循环设定(编缉项出现下划线),下拉增加一个相应的步进量。
e) 往下按键:确认 / 保存(修改),下拨按键会执行保存时,会出现 "............." 打点显示(每一项选择或者设定后都需要按下确认键保存

功 能 说 明:
1、程序下载说明:(菜单一)
开机瞬间显示:
0-1菜单显示
上推拨轮开关,数字就出现下划线,下拨开关就可以从#1到#4改变
选择不同的号段后,按下拨轮开关,设定板将打点保存,进入到当前号段的参数功能。
预先设定好的参数:(可以自行更改)
#1和#3为编程设定的F2B固定值:按钮启动(动力从0加到30%2秒)+30%动力维持25+30%加到100%5+100%动力维持290+100%减到80%1+80%加到100%1+100%动力维持10+直接停车。
#2和#4为编程设定的P2B固定值:按钮启动(动力从0加到30%2秒)+30%动力维持25+30%加到100%5+100%动力维持260+100%减到80%1+80%加到100%1+100%动力维持10+直接停车。
当再次按下拨轮开关,会显示以下内容:
下推拨轮开关,程序将下载到控制板上(打点显示)。上推和按下为放弃操作,恢复到上一菜单。
下拨后进入:
2、编程功能:(菜单2)
接上一菜单后下拨开关,会显示以下内容:
1-1菜单显示
#1后面括号里显示的是预设的9段控制(可变),这个数值可以根据需要增加到30段:具体操作如下:
上推拨轮开关,数字下面就会有下划线,下拨开关就可以从01到30改变

同样按下开关后打点保存当前段的设定值。
下拨开关后进入:
3、每段的细化设置功能:(菜单三)
注解:每段的时间为0到240秒,动力大小为0到100%(或120%)(第四段菜单可以设定)
下拨开关后显示
2-1菜单显示:号段和动力大小/持续时间。
上推开关后括号内的段数下将会出现下划线,下拨开关就按前期设定的段数增加,第一排就会依次排序显示相关的动力参数和时间:
需要改变那一段就上推开关,当前的动力和时间下方就回有划线出现:
上拨改变到时间调整,下拨开关改变时间数值
依椐上诉方法可以按飞机的飞行要求改变1到30段的时间和动力的数值
按下开关后打点保存当前设置
(每次改变动力值必须在1-5秒的时间先过渡,设置才能生效,如:从75%动力20秒增加到85%动力持续50秒,就应该入下设定:75%20s/85%001s/85%49s(或者005,意思就是从75%的动力后用1到5秒的时间递增到85%,持续工作49秒)
4、最大动力选择:(菜单四)
动力的最大值可以从100%120%进行设置:
上推拨轮开关后第一排数字下将会出现下划线,下拨开关动力大小的值将在100和120之间变动
按下开关后打点保存当前设置
5、恢复出厂设置功能:
由于设定的参数保存后将记忆在设定板内,为避免调整过程中的错乱设置,你可以下拨开关直接到6-1菜单进行恢复出厂设置:
按下开关后会出现如下提示Confirm D/L ?提示,下拨开关打点恢复出厂设置。
6、设定板编程连接方法:
可以用一个5V的电源(遥控接收机电池,当然也可以用电调的舵机口供电),将设定板液晶面朝上,拨轮开关在右手位置,左手靠边的位置上有2组插针(3个一组),用电池插头插上面的插座(下面的空着不用):从上往下依次为黑、红代表负极和正极,切记不要弄错!!设定板开始工作,您可以按您的要求设定相关功能。
7、系统连接图

8、下载程序的接法:
将设定板液晶面朝上,拨轮开关在右手位置,左手靠边的位置上有2组插针(3个一组),用双头舵机钱插TX标志的三针插座(这个是下载通道)专用线位置,线的另一头插控制板的下载针,注意线序和位置,插错了有可能烧毁芯片。
当检查无误就可以接通电调的电源了,这时设定板液晶会亮起来,控制板的启动板上的2个LED灯会同时亮起来,片刻绿灯会亮熄灭。
下载指示:按当有信号下载的时候,启动板上的红LED灯会闪动几下,证明您设定的程序已经安全下载到控制板上了!
控制板的接法:控制板左面的4个插针的靠下的3个插针分别是PPM、+5V、GND,分别接电调的信号、电源正、电源负。电源接通的时候会看到,2个灯亮着,1秒种后,绿LED会灭!
现在按动启动按钮,绿灯会闪一下,开始知道控制,每段绿灯都会闪一下!控制板工作的时候,再按动启动开关,控制板将控制电机停转!可以重复按键循环测试。
警告:在通电下载和利用电调电源设定的时候,电机有可能会转动,注意不要伤着自己。注意电源的接法和连接的方法,确认无误后方可通电调试!
小窍门:你可以用一个舵机来测试控制的情况,这就需要从控制板的下栽端口接入5V电源,注意电源的方向,启动后,可以从舵机的转动的角度和时间上看看你的控制程序是否到位!QQ:1261206600

楼主:
晕死了!不能传附件,说明书里面带图片的!!!!!

楼主:
这2段可以关注一下:
#1和#3为编程设定的F2B固定值:按钮启动(动力从0加到30%用2秒)+30%动力维持25秒+30%加到100%用5秒+100%动力维持290秒+100%减到80%用1秒+80%加到100%用1秒+100%动力维持10秒+直接停车。
#2和#4为编程设定的P2B固定值:按钮启动(动力从0加到30%用2秒)+30%动力维持25秒+30%加到100%用5秒+100%动力维持260秒+100%减到80%用1秒+80%加到100%用1秒+100%动力维持10秒+直接停车。
是常规的设定,在电池容量和重量都不要求的情况下的设定值
当飞到高级飞机对电池和飞机的重量都有要求的时候,可以先不让动力从30%到100%,可以先到设到满足动作螺旋桨转速的值(例:75%的时候桨的转速是9200能满足特技动作的需要,就设到75%),等一段时间,在电池端电压下降后,转速降低之前,再增加一段段的控制(例:飞到2分钟20秒的时候电池电压降低,转速下降,那就在总时间的2分15秒的时候增加一段:75%加到78%用5秒(78%就是提速了,维持9200的转速),然后78%动力维持40秒,后又有转速降低,就再加一段:78%加到80%用5秒(电压降低了但提速了,维持9200的转速),然后80%动力维持9200的转速40秒,依次类推飞玩全套动作)
参数设定为:按钮启动(动力从0加到30%用2秒)+30%动力维持25秒+30%加到75%用5秒+75%动力维持135秒+75%加到78%用5秒+78%动力维持38秒+78%加到80%用5秒+80%动力维持38秒..........100%减到80%用1秒+80%加到100%用1秒+100%动力维持10秒+直接停车

网友:
多年前见过F2B竞赛和表演,参与过P2B项目,近年接触的都是青少年电动线操纵,感觉这些都与楼主说的无关。我自忖不是白丁,但不知您介绍什么,对初学者可能就更不知所云。只见您介绍性能如何如何好。 楼主介绍的内容有什么用,还希望楼主结合最新的F2B竞赛规程和器材要求,简单解说一下。

网友:
我们用过商品“空中战士”“空中精灵”两款电动线操纵。十年前试验过电池放在模型里,操纵线用细钢索,用“音频谐振+记忆继电器”遥控装置,遥控电源开关,基本成功(当时还没有锂电池,仍然用镍氢电池),因没有后续经费,试验浅尝辄止。按重量推算,改用锂电池,此方法可行。容再做试验后与爱好者共享。

网友:
我粗略看了说明。如果,加入附图、照片,最好是用视频解说,就更能吸引线操纵教练、辅导老师和爱好者们的关注使用。
感谢您这么认真地介绍!

楼主:
大家先看看,这个是说明书带图片的。
百度云附件:F2B设定说明书(简化版) (自动保存的).pdf

网友(2015-05-31):
虽然不懂

网友(2016-04-09):
想请教一下,电机是用单通道遥控控制开关的吗?那个遥控接收要买多少A的?怎么接?

网友:
请问,您的这个控制器在哪里可以买到?您这里出售吗?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贡献。

这类针对专业玩家的小众产品,绝对是良心价了。

网友A:
嗯!做这个东西,七年前是为了解决无刷电机的控制问题,先开始做的双推控制,但走了很多弯路后改成自动控制系统,经过5-6年的时间才定稿;
做出来不当商品要挣钱,主要是让大家都能用得上,我就高兴!
这个东西还可以用在自由飞上面,有兴趣可以试一下。

网友A:
补充一下:这个板可以外接遥控,调试飞机的时候和青少年的线操纵空战直接可以用。

网友B:
很好的设备,多少钱那?

网友A:
淘宝:老解放的电子模型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