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57电机带同步带总是失步,求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2015-04-19):
就是这种电机,因为很便宜

   是不是电机的低频特性不好,不管速度和加速度如何设置,刀路的下一行总比前一行前进一些,
有时多有时少,就是回不到0位,有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嘛,谢谢!

网友:
看看你的联轴器或丝杠有没有旷量  这款电机我用过  挺好  进水都可以用  洋二的东西不错的

网友:
你是用什么软件和电脑控制的,不一定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这电机很好,我用过没问题的。

网友:
和用什么样的驱动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
传动精密不够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换了一个1比3的减速步进电机,问题应该是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