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激光雕刻机、请懂行的师傅给看看,这个质量行吗?

楼主(2015-04-19):
绘天激光雕刻机,请懂行的师傅给看看、质量行吗?谢谢了!
下面是陶宝地址连接:
9060型激光雕刻机80W的价钱是16000元!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个

网友A:
这个配置不错,线轨,全部可调的反射镜,我拿机械雕刻机改的激光雕刻机,使用起来就是烟大。

网友A:
限于机子宽度,装的60W激光管,功率有点小,切割10mm亚克力,95%功率,速度只有5m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不错,线轨,全部可调的反射镜,我拿机械雕刻机改的激光雕刻机,使用起来就是烟大。

非常感谢!烟大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于机子宽度,装的60W激光管,功率有点小,切割10mm亚克力,95%功率,速度只有5mm/S

非常感谢!我一楼已经说:我要80W的。

网友B:
所谓的激光管功率,除了热刺等名牌激光管,很多都有虚标,建议楼主咨询下厂商,80W绝对是下限了;另外,没有看到水冷机,激光管冷却是需要通冷却水的,水冷机必不可少;另外,如果楼主希望能在木盒等有一定高度的物体表面进行激光雕刻,还是要带升降平台的激光雕刻机好一些,如果只雕刻层板、亚克力板等底厚度的板材就没有必要了。还有,不知道这台雕刻机的雕刻软件是否支持win7等较新的操作系统,有的雕刻软件只支持WinXP这样的老系统以及CorelDRAW12这样的低版本软件,建议楼主详细向厂家了解一下,尽量选择支持新版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激光管功率,除了热刺等名牌激光管,很多都有虚标,建议楼主咨询下厂商,80W绝对是下限了;另外,没 ...

非常感谢老师的讲解!
80W是绝对下限!,我就选大一些功率的,100W以上的,我主要是用它来切割层板、轻木,竹板。雕刻浮雕基本用不上!
水冷方面、是否支持win7系统方面,我再向商家询问!
再一次感谢老师帮助解答!

网友(2015-07-03):
可以买,我就是做激光机的,那个机器做工还可以。激光机和雕刻机不一样,激光机就是烟大,这个是正常的,一般的激光机上都有排烟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