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研究出华D10校准零度S4罗盘的方法了~ 有使用iLook+的大侠吗,指点一下对频...

楼主(2015-04-19):
5imx改版了,发贴要选择一个主题分类,一时半会想不出来,海陆空都有。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又是一个交配的季节——按这个角度,我就当成是“模型的生理类型问题”吧。

先来个全家福:

今年的春天来得有点反复,北方很多城市挣扎在“春天-冬天”之间,不少区域刚露出了夏天的大腿,又被冬天的冰雪裹了回去……但不管怎样,春天的懵动是谁也阻止不了的,打炮放飞机开始了。

打炮是一种比较猛烈的活动,性能失常什么的时有发生,我的坦克也出现了一些相关问题,还请各撸神撸友……不对,是模友指点一下。
先前我的坦克履带有点松,走起来有点垮拉
垮拉的样子,然后我收紧了一下后引导轮,那崩紧的感觉瞬间如同从大妈回到少妇……变化太快通常都会发生些不协调,我发现坦克慢速行进时有明显的一卡一卡现象,仔细检查,发现原来是引导轮的限位槽与履带咬不合,履带凸齿老试图跑出来(下图是向后退就卡上面,前进是卡下面),可能以前履带松垮垮的看不出来,现在崩紧了加重了这个现象。想了良久,依旧无法,只能请教各位炮友了。

外挂电池方式,挺霸气有木有~~
零度S4飞控有点耍小性子,换个接收机就不配合了。我先前使用天地飞一切正常,现换为华科尔D10出现了个神奇的问题,无法校正磁罗盘了。按零度官方S4的说明书操作完全没有作用~~ 华科和零度掐架了吗。各位有谁使用D10和S4飞控,跪求指导

以前一直用着山狗,想着用iLook+可以省个图传飞机外观更简洁一些。更换iLook+后,发现视频信号相当的差,屏幕里全变成一片雪花的黑白图像。这应该是频点没有设置好吧,但对频点设置不太了解,图中这是iLook+与接收机,它们要如何正确设置呢,再求各路大侠不吝教诲!

2015.4.23补充:今天终于研究出华科尔D10校零度S4飞控的方法了……原来华科尔的全通道和零度都是反向的,零度S4需要把油门设置低于0才能校准罗盘——而华科尔D10设置油门低于0时,其实设置的是高于100%,然后打CH5,立马就可以校罗盘了

楼主:
我汗,我的帖子终于审核通过了,什么时候发帖都要审核了,审核通过了我的帖子就跑到第三页了~~

网友A:
ilook要用32频接收才行,一般8频的不行

网友:
小老虎借我玩玩呗

网友:
发射多少mw?

楼主:
你说的是iLook+的发射吗,有功率没有关系,我就是放边上测试的,信号非常差,满屏雪花,而且是黑白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ilook要用32频接收才行,一般8频的不行

非常感谢,你是第一个用专用术语解答的~~
iLook+对应的接收,华科尔的F12E是32频的吗,感觉不像呢。

楼主:
哥们你怎么尽看我的老虎啊,回答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是第一个用专用术语解答的~~
iLook+对应的接收,华科尔的F12E是32频的吗,感觉不像呢。
...

一般市面上8频的好像是B频的,华的发射接收都是C频的,所以能用,只要32频的啥都能用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市面上8频的好像是B频的,华的发射接收都是C频的,所以能用,只要32频的啥都能用了哈

B 频 C频是指什么呀?
华的是FCC,这是C频是吧。华科尔白云说iLook+ 的频点和频率关系是:
25847 MHz 45809 MHz65771 MHz, 85733 MHz
普通市面上8频的接收是不是没有这个频率,你说换为32频就可以涵盖这些频率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B 频 C频是指什么呀?
华的是FCC,这是C频是吧。华科尔白云说iLook+ 的频点和频率关系是:
2、5847 MHz ...

你去淘宝搜一下 8频和32频的接收,看看工作频率,频率对的上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淘宝搜一下 8频和32频的接收,看看工作频率,频率对的上没问题

嗯,好的,非常感谢…… 你用过零度S4飞控吗?

楼主:
有使用零度S4飞控的没,来解救一下啊!!

网友:
坐看高手解答

楼主:
多谢顶贴了,该死的管理员只知道审核,也不来回答一下。

网友C:
lz你以前用的天几啊,现在我的零度S4用天7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以前用的天几啊,现在我的零度S4用天7不知道怎么设置

用的是天7,你看全家福里有。只不过天7我现在用来操作坦克了。我的直升机全是华科尔的,所以改为D10。

天7设置S4就按说明书弄的。

楼主:
今天终于研究出华科尔D10校零度S4飞控的方法了……原来华科尔的全通道和零度都是反向的,零度S4需要把油门设置低于0才能校准罗盘——而华科尔D10设置油门低于0时,其实设置的是高于100%,然后打CH5,立马就可以校罗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天7,你看全家福里有。只不过天7我现在用来操作坦克了。我的直升机全是华科尔的,所以改为D10。

...

lz你能把天7混控哪里的截图发给我看一下吗?我搞了好久都搞不定。按照泡泡的来做也不对。万分感谢

网友(2015-12-20):
麻烦楼主你的D10怎么设置的,我和你一样就是遥控不会设置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