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求大师调试飞跃折叠桨

楼主(2015-04-19):
求大师们给个建议,我把飞跃680升级到810,换上飞跃折叠桨1555,起飞后有震动,是那个折叠桨螺丝拧的不到位吗?或别的原因?求大师给个答案!谢谢了!

网友A:
看你的浆座固定螺丝重量肯定不一样,不震动才怪呢

网友:
楼上正解!管子细了也震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因为螺丝长度不对才这么弄的,但是用螺母占长度的话容易造成松动,大部分预紧力有可能浪费在两个螺母中间。还是找个合适的螺丝吧,记得打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因为螺丝长度不对才这么弄的,但是用螺母占长度的话容易造成松动,大部分预紧力有可能浪费在两个 ...

嗯,原机的螺丝拧折了,找个代替的螺丝,折叠位置的螺丝拧到什么位置最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原机的螺丝拧折了,找个代替的螺丝,折叠位置的螺丝拧到什么位置最好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哈哈,我也要做个折叠浆的大8轴。也要咨询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不知道哈哈,我也要做个折叠浆的大8轴。也要咨询这个问题

好的,您要是知道了麻烦你给我回个信,谢了!

网友:
3M 6~8mm螺丝,你这加螺帽的方法太低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浆座固定螺丝重量肯定不一样,不震动才怪呢

那个螺丝对震动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