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血的教训啊..大家爽飞别忘记注意安全

楼主(2015-04-19):
吃过午饭去爽飞,15e,今天天气挺好就是有阵风,飞机大炸过3次了,修修还行,吊机有点吃力......飞了快20个电,中间小炸数次,检查无碍后继续....四点半左右又一次小炸后复飞,炸多了就麻痹了,没仔细检查,,然后出事了,,

飞机出手后马上翻转,桨砍上右手手腕后面一点,,,,,砍了约6厘米多的口子,相当深,,,,,后来朋友说缝了6针还是7针,我自己有点晕血,没敢看......
不幸中的万幸是肌腱只伤了一点点,不会有后遗症.......
这下至少半月飞不成了,大家飞的时候千万别学我大意呀,一定要注意安全,每次起飞前仔细检查,能地上滑跑起飞别偷懒手上起飞......
15e就这么厉害了,大飞机更是要小心谨慎啊!!

后来检查是尾舵延长线接头脱落,两尾舵小炸后没在中位,看来我以后还是焊接足够长的舵机线比较好,那2个延长线接头我还用纤维胶带加固了,还是出问题....

受伤部位.....

是不是外伤都是吃这几种药啊?

是不是外伤都是吃这几种药啊?

网友:
15E都这么恐怖!看来真有必要在炸机后加强检查了。慰问楼主。
此外因为左手本来有腱鞘炎,所以我向来不喜欢手接飞机,偶尔用手上起飞,以后我也尽量不手接飞机了。

网友:
青海朋友表示慰问,希望楼主早日康复!

楼主:
谢谢关心,,,主要还是大意了,小时候被学校的2.5cc压燃机(p2b)打了无数次从来没流血,确实没想到过15e这么猛...
地上起飞都要试舵的,一下午手上飞前都要试舵,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没有试

网友:
广东朋友表示慰问,祝你早日康复。我也先后伤过三次也都是马虎大意。现在是大小飞机都不得马虎。经验是:每次爽飞不超过六块电池,十块八块电池不停的飞就很容易大意或者是飞两三块电池就休息一下过一会在飞也是个好办法。连续不停的飞对提高飞行技术不一定有利。

网友:
撸多了伤神伤身,3~4组电休息会,检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心,,,主要还是大意了,小时候被学校的2.5cc压燃机(p2b)打了无数次从来没流血,确实没想到过15e这么猛.. ...

我也被油机桨打过,好在是2.5甲醇机,当时过了好一阵才流血。油机木桨偏厚,前缘圆滑反倒不易伤人见血,类似钝刀砍肉的效果;换成高硬度电木桨(过去的极品竞赛桨,很难削制,性能极佳)和前缘偏薄的尼龙桨,照样鲜血淋漓。1047桨是薄桨,前缘也薄,估计你是被这“刀片”割的。

网友:
其实吸取教训多加检查还是可以尽量避免的,我现在每次起飞前都习惯了把所有舵面、电机都动几次,不对劲的话立刻检修。好几次舵机扫齿都是这么发现的。但实话说,连飞4块电我也觉得累,休息下检查下也不错哦。

楼主:
确实,我的配置是双天2834ea  kv1160 +hy1047,动力嗷嗷的,hy1047桨确实很锋利,尤其桨尖划过威力惊人.....
接受大家意见,以后飞几块电就休息一会,一定建立每次起飞检查的条件反射....

网友:
我飞板板机也着过,21针

网友:
都是大意,自以为没问题,结果!!!

网友(2015-09-20):
养成好的习惯基本就不会出问题 我这么马虎  都没出过问题

网友:
广东模友表示慰问,希望楼主早日康复!往后更加注意安全~

网友(2016-05-24):
多加小心。

网友:
早日康复!

楼主:
都一年多了哦,伤是早好了,就是技术进步不多

网友:
安全第一呀!模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