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开机后屏幕越来越淡,谁遇到过?

楼主(2015-04-19):
空一直用得很好,前段时间发现开机几分钟后屏幕越来越淡,今天干脆就什么都显示不出来了!控的功能一切都正常!这是为啥?谁遇到过?

网友:
有种淡叫没电了

楼主:
要是没电了还要上来问么?还不至于蠢到这个地步!谢谢

网友A:
屏驱动电压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驱动电压低

请问需要换哪个零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需要换哪个零件呢?

不拆不知道,你看屏的型号,查一下屏的驱动电压,应该有一个调节对比度的电压异常,按你描述,应该是电容失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拆不知道,你看屏的型号,查一下屏的驱动电压,应该有一个调节对比度的电压异常,按你描述,应该是电容 ...

我也估计是哪个电容有问题,在纠结是返厂还是自己拆开看看!封签还没拆过

网友:
返厂吧,来回邮费的事情,自己拆了,将来保修麻烦

网友:
没有遇到过哦,但是遇到了也好修

网友:
标签还在就送厂吧,要是标签没了,就脆拆来自己折腾。

网友:
返厂还是很快的1周,上次天7液晶排线自己弄断了才收我10元

网友:
这种状况建议返厂。

网友B:
直接联系客服,返厂,这种情况应该是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联系客服,返厂,这种情况应该是免费的

谢谢,就是不知道返厂要多久

网友:
你家那里的啊

网友:
需要挂专家门诊了

网友C:
对比度?不行返厂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比度?不行返厂把

打算返厂,封条没拆开过,返厂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返厂,封条没拆开过,返厂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