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电机安装角度问题

楼主(2015-04-19):
有人说冲浪者的电机不能正直装,飞起来会偏,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机尾对自己的时候,电机应该是偏向左还是偏向右,大概偏多少合适呢?

这样对吗

网友A:
对的、弄正了就不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弄正了就不好飞了,

是朝这个方向吧,大概几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朝这个方向吧,大概几度

看着差不多、出厂都是调好的、你就安装起来就好了,不需要调的

网友:
我的冲浪者v5没有角度。一样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差不多、出厂都是调好的、你就安装起来就好了,不需要调的

我自己加高了电机

网友B:
前拉机才需要调角度吧,腰推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拉机才需要调角度吧,腰推不需要

可是飞过的朋友说需要角度的

网友:
这是,左拉还是右拉?

网友:
这飞机没那么敏感,有没有角度都好飞。

网友:
不需要这个角度,正常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C:
严格来说不论前拉后推都需要拉力角,因为要平衡螺旋桨的反扭力矩和进动力矩。有时候还要考虑机翼安装角带来的抬头力矩,所以………只能按经验来,如果推重比大的话后推腰推机都得带拉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格来说不论前拉后推都需要拉力角,因为要平衡螺旋桨的反扭力矩和进动力矩。有时候还要考虑机翼安装角带来 ...

那你看我发的图,电机倾斜的方向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看我发的图,电机倾斜的方向对不对

我没飞过冲浪者,不确定,个人觉得这么小的机子可以不要拉力角

网友:
我装的是没有角度的,很好飞,电机露在外面
看你的图明显变成左拉角了

网友:
用一个药瓶子涂点胶水刚好塞进去,电机就固定在瓶盖上,放外面好散热,也好拆卸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飞过的朋友说需要角度的

我也是飞过的,不用角度

网友:
13楼说的总体是对的。动力安装是否有拉力角,以及用多大的拉力角,要根据反扭力矩和进动力矩对模型飞行的影响大小来决定。前拉螺旋桨可以用尺寸较大的,所以反扭力矩也较大,多数要用右拉。腰推桨多数直径较小,反扭力矩影响较小,拉力角可以很小或没有。

网友D(2015-07-22):
我加高了电机,改成了8寸桨,反扭力矩很明显

网友E:
原厂倾斜了5度,角度偏大。
实际2~3度就够。。。

网友F:
个人经验前拉机电机是向右偏,后推机电机是向左偏,一般偏角也很小,小机机也就3度以下,飞机做多了,凭经验微偏一下,好飞就行,供参考。

网友G:
没飞过腰推

网友H(2015-08-27):
其实很简单,主要是反扭问题,假如桨左装,会导致飞机右转,所以推力线可以偏左边来平衡。至于角度是个问题,大小油门都有不同的效果,直接装比较靠谱。

网友I:
飞了几年的冲浪者了,从来都没把电机装成右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