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飞机和小飞机,哪个好做,哪个好飞?

楼主(2015-04-19):
大飞机和小飞机,哪个好做,哪个好飞?

网友A:
越打越好飞,越小越难做

网友B:
新手建议上800mm翼展左右的上单翼练习机,大了你飞着压力可能会大,小了飞机不好控。大飞机好做也好飞。

网友C:
上塞斯纳或者冲浪者,妥妥的

网友D:
上面各位说的都对,还得要考虑一下你的场地。空域宽广,起降条件好,新手也可以大飞机。条件有限,就小一点吧。

网友E:
做出来的好做好飞,没做过的不好做不好飞

网友F:
学会飞再学着做,做的未必好飞,好飞的未必好做,小的制作要求精细点,大的工程量大。容易因为飞特技炸的机型,最好别做,炸了会很郁闷。固定翼越大越好飞,不过降落技术必须要扎实。
以轻木3D固定翼为例,稍不注意就可能炸得欲哭无泪,我看商品机结构已经足够巧妙精致,自制的也未必能强多少,所以坚决不做只买。KT板的可以做,EPO的适合改。

网友G:
从来没飞过买的飞机,自己做的也好飞,主要看机型,和手工。小的难飞,一伴1.2m左右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