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叶四冲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5-04-19):
请问各位模友们,三叶四冲70、80、还有91哪个性能要好一点?并且运行稳定一些呢?我用过三叶四冲70,觉得不太好调,而且怠速有些高。我现在用的这个三叶四冲70,飞过4架飞机,解体6次,调过气门、正时,换过化油器,现在怠速高达3000+,低一点就熄火,唯一的优点就是从未在空中熄过火,现在想找一个接班的,不知道选哪个好一点,想请教一下大家。另外,91装在50级的飞机上是不是有些偏大?

网友A:
直接91吧,50级飞机上也可以用,重量比70.80也就重了50克,但是动力那是爽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91吧,50级飞机上也可以用,重量比70.80也就重了50克,但是动力那是爽很多了

91的稳定性怎样?好调不?我没用过91,还请您指教一下

网友B:
70,80,91口碑最好的就是91

网友A:
引用 楼主:
91的稳定性怎样?好调不?我没用过91,还请您指教一下

相比70.80性能更稳定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80,91口碑最好的就是91

是啊?那我就再琢磨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比70.80性能更稳定好调

没用过80呢,我再琢磨一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比70.80性能更稳定好调

是啊?多谢指导

网友C:
为何不上小排量汽油

网友D:
我一直用70的,感觉50级飞机70动力足够了,特别是像真机,动力太大就不像真了。至于怠速问题我也不知道我的具体多少转但是我用14*8的桨能调到怠速时很稳定而且飞机放在地上基本不走,这样就够了

网友E:
越大越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上小排量汽油

我手头有个15CC的汽油机,主要是机身过于狭窄,正琢磨怎么安装CDI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用70的,感觉50级飞机70动力足够了,特别是像真机,动力太大就不像真了。至于怠速问题我也不知道我的 ...

我这个三叶70开始还行,现在估计是太老了,而且被我拆装的也不好使了,我现在买了一个发动机增稳器,还不知道好不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越大越稳定了!!!

我现在准备了一个15CC的小汽油机,准备试试看呢

网友D:
楼主飞什么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飞什么飞机?

京商50级BF-109E

网友F(2015-12-16):
朋友你好!最后你是不是进了个osfs95v?我也是正在观望中,三叶91还是os95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朋友你好!最后你是不是进了个osfs95v?我也是正在观望中,三叶91还是os95

你好,我没有买这款机器,我朋友进了一台,我参与了磨合、调试和部分飞行,感觉这款机器重量轻、拉力大而且非常稳定,个人意见还是非常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