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700线摄像头200mw图传5寸双接收雪花屏问题

楼主(2015-04-20):
配置如题,现在问题是,在光线强的地方一切正常,如果用东西堵住摄像头镜头或者在夜晚光线若的情况下接收显示屏上会变成黑白色的,而图像一直上下跳屏,导致现在夜间不能FPV穿越,有的人说是摄像头问题,有人说是信号不好,问了卖家说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特来求助,请告诉分析解决!手机发帖不便,明天上图!

网友A:
黑白正常 弱光环境自动转黑白 上下跳不明白

网友B:
摄像头插上OSD线进彩色菜单调整,有个脉冲什么的要打开。

网友:
CCD攝像頭光向不足變黑白屬正常現象.要不要機上裝個LED燈.或是用手電筒補光試試問題是否還在

网友:
光线暗自动变黑白,跳是不正常

网友:
借助朋友的摄像头,和显示器接收测试一下到底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再联系店家更换

网友:
加红外二极管,那个是夜光模式

网友:
3楼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插上OSD线进彩色菜单调整,有个脉冲什么的要打开。

这摄像头的设置教程哪里有,我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白正常 弱光环境自动转黑白 上下跳不明白

正在上视频,看一下

网友:
找根视频线,接电视机顶盒,如果图像正常说明图传和屏幕都没问题,这样方便。

网友B:
摄像头模块上有个插座,上面有字母MLRUDG,没有OSD线就用镊子或导线短接一下地线和其它各点就可以操纵相应菜单,有一项彩色黑白菜单,进去有个脉冲选项,选择打开就行了,记忆中是这样子的。东西不在身边,无法操作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模块上有个插座,上面有字母MLRUDG,没有OSD线就用镊子或导线短接一下地线和其它各点就可以操纵相应 ...

是要把摄像头连接电脑调整还是直接在飞机上看显示器上就能操作呢,晚上试试,

网友B:
就看显示屏操纵,M-菜单,L-左,R-右,U-上,D-下,G-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模块上有个插座,上面有字母MLRUDG,没有OSD线就用镊子或导线短接一下地线和其它各点就可以操纵相应 ...

按大神的 方法确实管用,可是怎么保存啊,调好了一断电再连上就又恢复原样了,求解决

网友C:
5寸双接收雪花屏  哪家买的 ?  在盒子里 效果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大神的 方法确实管用,可是怎么保存啊,调好了一断电再连上就又恢复原样了,求解决

退出项右边不是有个保存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寸双接收雪花屏  哪家买的 ?  在盒子里 效果怎么样?

这盒子加屏幕都是论坛上收的,可能是菲镜没选对,戴上不舒服,离太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盒子加屏幕都是论坛上收的,可能是菲镜没选对,戴上不舒服,离太近了,

你和前 卖主的视力不同,菲镜你要根据自己 情况从新调整距离的。  保存方法是 用调参线 都设置完以后,必须切换到“ALL SAVE” 点确认才行,之后再退出,不然每次断电是要还原上次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和前 卖主的视力不同,菲镜你要根据自己 情况从新调整距离的。  保存方法是 用调参线 都设置完以后,必 ...

谢谢,按了那个键没任何反应,不过还是保存成功了,问题已解决,谢谢大神们指点!关于菲镜怎么选择有什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出项右边不是有个保存项吗?

谢大神,问题已圆满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按了那个键没任何反应,不过还是保存成功了,问题已解决,谢谢大神们指点!关于菲镜怎么选择有什么 ...

菲镜 不用急着 换  ,先用原来的   调整 前后距离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看显示屏操纵,M-菜单,L-左,R-右,U-上,D-下,G-地线。

我的摄像头上怎么是 AWB AGC IRIS AE BLC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摄像头上怎么是 AWB AGC IRIS AE BLC  这是怎么回事

你这个不是调菜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