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99巨嘴鸟动力选择!

楼主(2015-04-20):
1.前起落架打算选用螺杆的,网上品种很多应该选择哪种?
2.跟前现有电机是2212kv1400,看机头稍稍有些长,需要加垫片,2216的话肯定合适,也用不加垫片了,飞过的朋友给说下2212动力怎么样,需不需要换2216
3.后起落架收放舵机口看着大小好像需要17克舵机,跟前只有9克,力道行不?

网友:
2212 1400kv爽飞此机飞航线无碍 此机之前也玩过10几个起落金斗横滚无事突然有一次金斗下来腹冲时螺旋不受控制炸鸡 不止我一人有过这情况有模友说是拉力线问题 我也一直没有想通这个问题 另外此机起落架非常坑爹  这个价格不如入手初教6

网友:
这机很好飞啊,翅膀得拉胶布,不然翼载荷大的话变形容易螺旋,起落架建议都用蜗杆,我买的时候前起落架是带蜗杆的,价格贵几十块钱,动力应该没问题,七寸桨都可以爽飞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

网友A:
双天2834  1100kv  10x7桨  暴力飞  完全搞死运动p51

网友:
这款跟千禧年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在哪家买的,不错的话,入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家买的,不错的话,入手一个

网上搜巨嘴鸟

网友:
我的配置X2216 1100KV  9寸桨  60A电调  4S 2200电池  这个飞机头偏轻·· 我把头部切开了 基本电机和电调就在一起·· 自己改了全套蜗杆收放·· 用的机械收放 第二个起落架舵机就憋烧了···机翼最好用纤维胶带拉一道·· 俯冲的时候会轻微变形

网友C:
2212 1400kv我有一架一样的,不错!!

网友:
以前也关注过。最后入了千禧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2 1400kv我有一架一样的,不错!!

楼上能给发几张详细的照片吗

网友D(2015-09-10):
引用 网友A:
双天2834  1100kv  10x7桨  暴力飞  完全搞死运动p51

机翼是不是需要加固啊。今天高了一台,感觉做工挺粗超,但是收方襟翼啥都带,感觉还行。之前飞V翼的容易螺旋,请问这个飞机也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翼是不是需要加固啊。今天高了一台,感觉做工挺粗超,但是收方襟翼啥都带,感觉还行。之前飞V翼的容易 ...

起落架怎么搞定的

网友:
原厂的起落架别用,看着就不踏实。我也有一个,至今也没装好,主要是许多细节不好处理。心里总不踏实。真不如千禧年好飞,好做。

网友:
还没装。你弄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