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美国手自旋航线

楼主(2015-04-20):
美国手,左手方向向左打,逆时针自旋,这时候右手画圆是逆时针画还是顺时针画圆?画圆的速度是不是与飞机自旋的速度一致?画圆的目的是让飞机在自旋过程修正吗?如果想控制飞机自旋朝一个方向飞,圆怎么画?

网友A:
右手顺时针,画圆速度和尾巴速度同步,舵量小就是自旋航线。舵量大就是翻。

网友:
日本手路过。。。表示完全靠手感
各姿态圆周随便飞以后,自旋圆周就练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手顺时针,画圆速度和尾巴速度同步,舵量小就是自旋航线。舵量大就是翻。

我在练习的时候右手顺时针画圆会直接摔机,逆时针则可以自旋。我看别人帖子也说右手要顺时针,是不是我真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练习的时候右手顺时针画圆会直接摔机,逆时针则可以自旋。我看别人帖子也说右手要顺时针,是不是我真 ...

你舵量大了就成翻了。舵量小是航线

网友:
自旋航线不是自旋翻   自旋翻可以硬套手法   但是自旋航线硬套手法是学不来的

推荐的方式是   飞机自旋到什么点  你就改往哪里打舵   形成条件反射后  你是很自然的在画圈  而不是硬套~

网友:
慢慢的旋转 然后用升降+副翼修正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慢慢练 时间久了久好了 仅仅是简单的画圈很难掌握  就像在模拟器里自旋翻 我一直翻不明白 咔咔咔的快速画圈就能翻 慢翻不会。。

网友:
  把自旋悬停练好了,自旋圆周航线的手感自然就来了。

网友B:
正自旋圆周航线速成k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8629
这是我的心得。那时候才练了一天。现在正飞自旋航线已经搞定,倒飞也差不多了

网友:
自旋航线即使是画圆,也不用每时每刻修正,更不用说椭圆和直线了,所以右手跟着尾巴转肯定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自旋圆周航线速成k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8629
这是我的心得。那时 ...

你说的是自旋刷锅

网友:
自旋悬停多练习,航线的手感就有了,这个得多练,玩直升机的技术没有捷径。更不能硬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自旋刷锅

是不是自旋圆周 立起来就是自旋涮锅?  倒飞后退圆周立起来就是飓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自旋圆周 立起来就是自旋涮锅?  倒飞后退圆周立起来就是飓风?

是的,练习过程不一样,练熟了,控制手法是差不多的,点射

网友:
美手日手也一样要打舵,什麽手跟自旋航线没关吧?

飞的时候是看着飞机去打舵,不是看着摇杆去控制,

靠死记打舵方法去飞,不如老老实实从基本的去练,
基本的练好,自旋航线是免费送的,跟什麽手都没所谓。

网友E:
要看飞机去练手法,不是练手法去控飞机。自旋刷锅还是什么航线包括比赛的自旋动作,分解出来就是走四面,比如自旋刷锅,就是四个面的刷锅,连起来转起来就是自旋,所以你要一个个面去练,熟练后再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飞机去练手法,不是练手法去控飞机。自旋刷锅还是什么航线包括比赛的自旋动作,分解出来就是走四面,比 ...

在模拟器应该就不用看飞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