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请教个问题,各位大神请入

楼主(2015-04-20):
小弟新入手一个乐迪AT9,用的cc3d飞小四轴,原本是devo7e。如今发现不会连接cc3d和乐迪九通道接收机了,说明书被闺女扯了玩了,各位大神帮帮忙讲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网上找资料应该有吧

网友A:
CC3D飛控連接接收機都按照線序一一連接.沒什麼特別的.地面站校準時候自動偵測.唯一就是三段開關要設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飛控連接接收機都按照線序一一連接.沒什麼特別的.地面站校準時候自動偵測.唯一就是三段開關要設定一下
...

以前用地平线的6100接收,那个通道顺序和乐迪的不一样,6100接收和cc3d顺序一样,乐迪这个应该不一样顺序了吧?

网友:
就算顺序不同,但是对应的通道都是一样的,你看网上的线对应什么通道,然后相应的插到位置上就行了。

网友:
有些飛控必須選擇對應的通道.CC3D不必.只要按照線的順序一一接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