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舵机臂问题

楼主(2015-04-20):
用的橙色易碎臂,猛推油门飞机会抖,不知道是不是易碎臂太软的关系,不知道用什么
舵机
臂才能又保护舵机又没有虚位?

网友A:
正常不会是舵机臂问题,看看旋翼头是否有虚位,还有桨平衡

网友B:
在软 也不会抖啊

网友C:
当然是舵臂的原因。易损臂只适合悬停,航线 。不适合急剧推拉等动作,易损臂很容易就变形。易损臂变形动作就会变形,动作变形机子陀螺仪就会修正。就发生了抖的情况。十字盘感度低一点就不会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