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用不了6寸桨 炸鸡了 更新视频了

楼主(2015-04-20):
     280机架.  飓风2206电机  15A电调   ,用5寸桨可以飞,然后换成6寸桨 就不行了  自己会突然暴力加油门,就是 一窜一窜的没法飞,电机换了也不行, 又换了个新的 CC3D还是这样,这个怎么破,求大神指教 有人遇到过吗,飞机5楼直接下坠,型号没炸到人和车 万幸啊。

断了机臂一个 郁闷了   难道CC3D只能飞5寸桨吗6寸的   一加油门 就开始了抽动

5寸的  一点问题没有都飞过了 就是重了 不好超控

网友:
6045 爽飞中,

网友:
CC3D的连接线 没有插到位吧  我有一次就是这样的 插进去有咯噔一下的感觉 才好了
不知对不对

网友:
6030桨,240折叠机架,2204电机,2200电池,爽飞中,换6045桨炸鸡无数,不知道为什么,桨太软了?

网友:
2204银燕电机,6045桨,稳定的很,。

网友A:
这个机架真不抗摔,主要是缕空部位太多了,练手还是换大家常用的纯碳纤250架吧,估计你这现象除了飞控减震没做好外可能还跟架的强度有关系,因为震动会让你的飞控工作不稳定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真不抗摔,主要是缕空部位太多了,练手还是换大家常用的纯碳纤250架吧,估计你这现象除了飞控减震 ...

减震我到是没想到 这次试试看 谢谢提醒

网友B:
貌似是电调过载了吧!

网友:
求摄像头信息,看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电调过载了吧!

15A的 电调呀

网友C:
我一个260塑胶机架,有点内倾角,之前1806+6寸桨都没事,换2204+ 6寸就会出你这样的现象,飞控换个eagle的 X6 减低感度也不行,打算再买一个小CC3D/Atom试试看,再不行只好换机架了。

网友C:
是不是6寸桨尖距离小风力互相干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260塑胶机架,有点内倾角,之前1806+6寸桨都没事,换2204+ 6寸就会出你这样的现象,飞控换个eagle的  ...

我换过CC3D 也不行  不过这套设备 去年是可以用6寸的 今年不知道为什么不行了  还有得用老版本的 软件调 新的 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6寸桨尖距离小风力互相干扰呢?

去年还用了 反装7寸还没事 不知道怎么了 郁闷了 幸好还有2架飞机可以玩  这个问题 以前在250上也出现过 反正就是只能用5寸 所有说 我机架换了  电机换了  电调也换过  CC3D都换过 都不行  奇葩的问题

网友D:
換過 机臂可以再接再厲 , 但我1806電機 ,12a电调 用6045桨都沒有問題 , 而你的飓风2206电机  15A电调 ,6寸桨理該更好的力量???

真的不明白 ,但怎麼你机臂断了但桨就沒断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過 机臂可以再接再厲 , 但我1806電機 ,12a电调 用6045桨都沒有問題 , 而你的飓风2206电机  15A电调 ,6寸 ...

运气啊 5楼直线掉下去 没给油门 幸好没炸到人 不然事情大了

网友E:
你的接收和CC3D是电调供电吗?
6045桨大油门负载大,可能电调供电不够。试试单独BEC供电

网友:
我的是qav280机架,cc3d,好盈乐天10A,飓风2204,乾丰6045桨,好盈3A BEC  .飞起来很稳

网友:
我的QAV280.朗宇2204.銀燕12A.6045飛的很穩

不過之前裝的時候也遇過馬達起轉不正常.有類似賭轉現象

經過電變恢復原廠默認值加解鎖電機怠速起轉後.現在很正常

网友:
动力太足,过于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接收和CC3D是电调供电吗?
6045桨大油门负载大,可能电调供电不够。试试单独BEC供电

他的15a电调該係4個都跟有 BEC ,還要外加单独BEC供电嗎, 那該那裡供給電會好些,我是玩得不耐所以不太明瞭 ,大家說說先好玩有進步,我是都想學習?

网友:
一直6寸桨

网友F:
给飞控加个减震

网友:
我的260用2204+6寸也不行,换5030还能飞。原来这个机架1806+6030正常,难道真是动力太猛了?试了CC3D和EAGLE X6都一样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飞控加个减震

试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你也许应该测试下机身共振的情况。电机到一定转速的时候会引起整个机身的共振,振动会很大,结合前面朋友说的情况,就可能影响飞控的正常工作,因为传感器无法得到正确的信号了
我现在是用250在联手,已经摔断2支桨,到这里看看已经算幸运的了
我纯新手,只是高中玩过一阵橡筋动力

网友:
多数是共振,6寸的震动会比较大

网友:
我之前一台260也和楼主的情况类似,开始怀疑电机电调焊接没焊好,重新焊了还是会抽抽,后来把飞控装在那种带
4个硅胶垫的减震板上就好了,仅供参考。

网友:
我也有一台跟你的一样发神经,也是弯针,飓风2206 1900KV,6寸桨就乱往左前方冲过去,5寸桨又什么事都没有,放了几天又好了,不到一星期,前两天玩,又开始发疯了,真的无语

网友:
从5030到6045都用过,一切正常的路过

网友:
6045爽飞,260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