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几年四轴了 一直对尾飞

楼主(2015-04-20):
高手们说说 四面悬停 怎么练好? 要练多久啊 有什么技巧吗?还有飞航线

网友A:
找个开阔的地方,老老实实地练吧。四轴最好能松手悬停的,只要高度够,大不了松手。

网友B:
四面悬停就是无论哪一面对准自己都能熟练操控就好了
多加练习

网友C:
模拟
器
练习薄

网友D:
空旷的地方,不要飞高飞远,调试好之后在自己面前转圈,四个方向都练好之后飞航线,先飞航线的话远了你判断不出姿态

网友E:
直接上图传,看屏飞航线,我就这样过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直接上图传,看屏飞航线,我就这样过来的
正解 各种练习都是老黄历了 你看看有哪个大型载人无人飞行器是需要视距判断飞机状态飞行的 现在飞控强大 根据数据和图传飞行才更合理 遇到紧急情况 松杆悬停 无法判断飞机姿态打无头模式飞回来就好了

网友G:
基本功还是好好练吧,对你有帮助,飞控那些功能总会出问题的,还是手控制来的安全

网友H:
买个玩具飞机练,怎么摔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