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450尾桨夹对比,大家来投票谁更优。

楼主(2015-04-20):
针对目前市场上的几种推力尾桨夹大家来投票,个人觉得7075的最好,冰人其次,本人有以下几点疑惑请高手们解答:
1.带离心锤的桨夹是否优于不带的?
2.尾桨是否有必要做成外丝横轴?
3.7075、冰人、飞越中联是否通用?
以下是产品图片:

冰人

冰人

飞魔士

飞魔士

7075尾桨夹

7075尾桨夹

网友:
我用过富丽的和飞越的 没啥感觉 其他的不懂 我是新人没什么数据上的体验  桨夹这东西推力的肯定要好一些 另外长一点的应该比短一点的好点吧 我猜的 因为可以增加尾桨转起来的面积 但是又影响不大 7075的双推和冰人双推是有明显区别的 具体哪个好 不清楚 求解 7075的有专利

网友:
我用的是飞越的那个,便宜好用,哈哈。7075当时也买过,不过那金鱼一直搞不定,还是飞越爽。

楼主:
补充说明:我只用过飞越的,其他的还没用过,上面说的7075好只是猜测。

网友:
千万不要买飞魔士

网友A:
7075用的是外丝中联,这种设计有问题,会磨尾桨的桨根,特别当我用KBDD桨的时候,磨的很心痛,另外,外丝中轴在安装上要注意,要保证桨夹无虚位,又要顺滑,度要把握好

冰人的桨夹设计上比7075好,用着也舒服,没什么特别的问题

飞越用过,总体感觉,还行吧,只是震动要比冰人大点,和7075个人感觉差不多

飞魔士没用过,不知道

另外,亚拓的推力尾桨夹楼主忘了吗?要说的话,亚拓的推力尾桨夹是最好的,设计上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而且桨夹是加长的,配合KBDD的尾桨,锁尾相当好,但要注意降落的时候别扫地面了
真要说亚拓的尾桨夹有什么问题的话,只有一个,轴承有点坑,是专用的,TB买不到

网友:
飞越的用过,金鱼尾,换上冰人一切无问题,震动更小

楼主:
感谢大家提供的宝贵建议,特别是JX大师说的很清楚

网友:
都用过,没太多感觉,都好,便宜就飞越

网友:
飞一段时间有纵向虚位

网友B:
感觉还是x3的尾桨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x3的尾桨夹好

虽然我有707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75用的是外丝中联,这种设计有问题,会磨尾桨的桨根,特别当我用KBDD桨的时候,磨的很心痛,另外,外丝中 ...

还有一个,亚托的中联贵……

网友:
投个毛,买亚拓,没烦恼

网友C:
买过富丽450l的尾桨夹  发现尾中联和尾轴轴径相差太远  装上去很松 根本用不了   不知是不是个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75用的是外丝中联,这种设计有问题,会磨尾桨的桨根,特别当我用KBDD桨的时候,磨的很心痛,另外,外丝中 ...

x3的尾桨夹是不是也能装亚拓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x3的尾桨夹好

我也想买x3的装到pro上面  哈哈

网友D:
还是SAB得好 带橡胶圈  随便装都没震动

网友:
亚拓的好。毛病楼上都说了,轴承太坑,就因为炸了一次,买了中联,贵,换轴承时发现3.5的找不到,卖亚拓的店都没有,结果又买了一个桨夹,贵,这点太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过富丽450l的尾桨夹  发现尾中联和尾轴轴径相差太远  装上去很松 根本用不了   不知是不是个案

我买了富丽的一套桨桨夹,一套中联,折腾了半天,相当于三个中联配一对桨夹都没搞定,报废在哪里。原因就是中联的公差差到家了,桨夹带的中联有一端短了,锁紧后桨夹太紧。买的中联直接轴不圆,卡尺测量了,是椭圆,轴承压根塞不进去。早就听说富丽机加工不行,试了后终于折服。

网友E:
尾巴越轻越好,支持X3尾桨夹。。。

网友(2015-09-10):
引用 网友E:
尾巴越轻越好,支持X3尾桨夹。。。

这东西容易炸坏么

网友:
500以下  还是X3
别的都不好整。

网友:
X3塑料桨夹很好锁尾杠杠的,主要是塑料的轻

网友:
飞魔士的是外丝桨夹 精度 我就呵呵了 买飞跃的都别买飞魔士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还是SAB得好 带橡胶圈  随便装都没震动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