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炸鸡后是否震动出现的几率很高

楼主(2015-04-20):
X7炸鸡后是否震动出现的几率很高,炸鸡修复后,切3D飞机侧倾,估计是震动引起的吧,各位有类似情况吗?

网友A:
应该是震动过大,仔细检查,所有飞机炸后都要检查

网友B:
没出现震翻这么严重的情况。
x7 主要检查尾传动轴,尾轴,主轴。

网友C(2015-07-15):
炸炸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