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 20CC汽油机可以用在多大的固定翼上?

楼主(2015-04-20):
参数显示是最大拉力有6.3KG,不知道合适多少级别的飞机

网友:
90级左右吧

网友A(2016-08-18):
我想用在翼展1.6米的P51上,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用在翼展1.6米的P51上,不知道行不行。

没有问题,我装在90级一米八的P51上都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B:
6.3公斤是厂家数据,实测有5公斤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3公斤是厂家数据,实测有5公斤就不错了

对!静拉力4.7,4.8!16*8木桨

网友:
静拉力至少5.8kg的啊

网友C:
本人实测  16*7  4.9K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本人实测  16*7  4.9KG

对头!咱俩测的基本一致!8楼的数据纯属扯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头!咱俩测的基本一致!8楼的数据纯属扯淡!

我的机油配35:1  不知道官方说的拉力6公斤如何测出来的,就目前4.9公斤这个拉力装到70级飞机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头!咱俩测的基本一致!8楼的数据纯属扯淡!

我用14*10的桨。1.65米90级P51 起飞重量3900G,不知道够不够拉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14*10的桨。1.65米90级P51 起飞重量3900G,不知道够不够拉力

必须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