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问,100s与D10

楼主(2015-04-20):
新手入门,只玩过普通的直升机,入了100s与D10,想深入学习来玩。
折腾了一下,终于搭起凤凰模拟器,短期内准备先在电脑上熟练再玩真机。看了好多经验贴,知道要一步步来不着急。
周末在尝试通电学习电器连接的时候,发现了一些问题不解,搜论坛没找到现成的答案,发个贴咨询一下:
1)100s与D10,卖家已经调好,可以让它转起来了。但是一个问题,主轴可以转,但是无论油门怎么按,旋转也会加快,但是就是没有升力,没有风。这个问题,是因为“螺距”没调整对是吗?但是当油门大的时候,飞机在地上会开始自转不稳。
2)接着上面的问题,遥控是美国手的,右手的前后倾左右倾没问题,但是左手的左右拨了没反应,尾轴的小风扇,只有在主轴刚刚旋转的时候小转了几下,之后一动不动,左手左右拨没有任何反应。这是因为没飞起来飞控控制是这样正常,还是我没调好遥控?
3)最开始在研究高频头和遥控按钮的时候,油门失控摔了一下(油门在摇控上显示是反的,刚开始什么都不懂哈,所以在多尝试多学习),断了一上8字扣,也不知道是不是摔坏其它倒置上面的问题。

这个帖子会伴随学习会持续更新,感谢大家进来看与解答。

网友A:
第一跟第二点都有可能是没对好频,重新对频看看,对好频之后油门推最大然后再推回最小,会看到主桨上下移动一下(不是转动),然后就可以正常操控了,我也是用d10玩100s,刚开始也出现过楼主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跟第二点都有可能是没对好频,重新对频看看,对好频之后油门推最大然后再推回最小,会看到主桨上下移动 ...

谢谢回复,回头再试试。那请问正确的步骤是否这样:
1)接好线
2)打开高频头电源
3)打开遥控电源
4)接上飞机上的电源(还没发现飞机有电源开关)

如果我想关机,那么断电的步骤是否应该是

1)高频头电源
2)摇控电源 和 飞机电源?

如果玩的过程中,我关了高频头或者摇控的电源或者飞机的电源,是否所有东西由正确的步骤都要重新再对码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回头再试试。那请问正确的步骤是否这样:
1)接好线
2)打开高频头电源

对频顺序没错,不玩的时候先断飞机的电。只要其中一个设备断电了就要重新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频顺序没错,不玩的时候先断飞机的电。只要其中一个设备断电了就要重新对频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已经按步骤通电了。是否遥控上其它开关没打对位置呢?目前我是面板上全部往上打,前面的全部往下打。

网友B:
开关回位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回位正确的

可是经过N次尝试,哪怕飞机转得很猛,还是没有风,升不起来,高速的时候有时会在地上自转。尾舵左手左右摇也不见它转。

网友:
将飞机与控近一点多次对频,一开始都这样,一旦对好了以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