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能买到HP100BL的机架

楼主(2015-04-20):
有谁知道哪能买到HP100BL的机架吗?

网友A:
停产了,我也买不到,只能用hcp100的改了

网友B:
真的停產了嗎?
我也有一台 無刷版, 動力強勁, 鎖尾完美, 超級好飛.
如果停產了,  5線的直線舵機, 無刷電調, 無刷馬達可能沒得更換了.....
其他配件, 估計用 偉力 v922 代替應該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的停產了嗎?
我也有一台 無刷版, 動力強勁, 鎖尾完美, 超級好飛.
如果停產了,  5線的直線舵機, 無刷電 ...

反正现在卖配件的都进不到货了,我的机架坏了,买不到.就搞了一些HCP100的回来.现除了主板.电机.电调.舵机.全是HCP100的.舵机可以用HFP100的后舵机代替.电机可用黑金M5.电调只要是刷了blhelir的都能用.

楼主:
用HCP100的机架必须要连斜盘一起换。除了主板其余的配件基本上都能找到替换件。蓝飞翔真够坑爹的!

网友:
我这里还有不少HP100BL的配件,需要可以来找我  QQ 1461396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停产了,我也买不到,只能用hcp100的改了

我这里还有不少HP100BL的配件,需要可以来找我  QQ 14613965

网友(2015-09-20):
我有两个机架

网友C(2017-01-10):
引用 网友A:
反正现在卖配件的都进不到货了,我的机架坏了,买不到.就搞了一些HCP100的回来.现除了主板.电机. ...

HP100bl的配件可以用HCP100替换?
HCP100是有刷机,HP100bl是无刷机。配件还可以通用?

网友(2017-02-14):
引用 网友C:
HP100bl的配件可以用HCP100替换?
HCP100是有刷机,HP100bl是无刷机。配件还可以通用?

把挡住电机的地方用刀片割掉一些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