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显示屏,请推荐。

楼主(2015-04-20):
一直以来都是用的一百多块钱的显示屏,亮度很差,白天根本没法看,后来自己换了灯条,亮了不少,但感觉还是不够用。现在下决心换个屏,看大家都在用鹰眼锐视的,可感觉性价比不高,在宝上找到一款参数价格比较满意的,7寸IPS雪花屏,1280*800的分辨率,亮度700,内置5.8G双接收,并且带HDMI接口,这样如果用高清图传的话还能派上用场,价格不带电池700不到点,带内置电池的要贵100。但没在论坛里见人用过,店铺里的评论又不可信,请各位给看看有没有人用过,或者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我用IPS1280*800  亮度450 价格280  外场加个遮光罩 很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IPS1280*800  亮度450 价格280  外场加个遮光罩 很够用

有内置接收吗?能给个搜索关键词吗?谢谢!

网友:
我觉得 IPS 没意义  高清图传一时半会价格降不下来    高清屏显示的画面会更虚一些      所以目前还是480的就足够了

网友B:
分辨率倒是其次,关键是IPS显示效果好点,色彩还原度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倒是其次,关键是IPS显示效果好点,色彩还原度好一些

摄像头效果很差的,即使狗类的,转成av经图传后,信号失真也是比较大的。所以不要指望IPS能够给你很好的画面,因为信号细节丢失根本还原不出来

网友:
留名學習 俺也在用1百多那種 亮度不夠 早想換個性價比高的了

楼主:
我主要是考虑这屏比鹰眼的划算,同样的亮度,分辨率和屏幕材质比鹰眼好,但价格还便宜不少,并且多了个HDMI接口,如果买了大姜悟的话用HDMI连显示屏还能改善图像延时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实际使用的效果怎么样,如果没有人用过的话只能自己作一回小白鼠了。

网友:
我买的feelword,的还可以接hdmi当摄像机监视器用,阳光下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