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再暴力,可以安静地干活了

楼主(2015-04-20):
每次换刀柄都要用锤猛锤,好揪心啊!特别是换成P5角接触以后。这几天抽空改了改,可以用吊杆压下刀柄了,不再会伤到主轴承了。
上一段视频

网友A:
有没有原理图 或者更多图片啊 看看 也想改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原理图 或者更多图片啊 看看 也想改造一下

楼主这个应该是尾座的原理吧

网友:
其实好简单,哈

网友:
加了个套吧,用螺杆把刀杆顶出来的,方法不错,有时间把我的铣床也这样改改

网友:
楼主方便画个草图吗?也想仿造一个,不太明白啥结构,谢谢。

楼主:
其实并没有结构上的大改动,只是加了一片压片和几个螺丝。看图

网友:
谢谢楼主的回复,但还是没看明白,楼主的拉杆六角下面是有个台阶还是自己车的沟槽?

网友:
原装的铣床就是这个原理  ----建议楼主把你加的十字 螺丝换成内六角,这样看上去不专业

网友: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
楼上的是什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