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 30CC的发动机,为什么感觉油门推到30%左右转速就已经很高

楼主(2015-04-20):
DLE30CC的发动机,为什么总感觉30%左右油门时转速就已经很高,之后把油门推到头感觉转速的声音变化不大。大神们求解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个人感觉舵机行程大于风门摇臂,这样遥控控制过于灵敏。我的做法是调整油门行程,不知是否正确?还是请教老师出来指导指导

网友:
化油器线性不好,很正常。调整遥控的油门通道曲线EXP,直到油门响应正常就OK了

网友:
高级控可以解决

网友:
发动机没调好。

网友:
汽油机几乎都是这个样子,调控的油门曲线吧

网友(2016-08-18):
刚进油机。学习中,继续关注。

网友:
汽油机都是这个样子,正常,调EXP

网友(2016-12-01):
哈哈,舵机行程问题嘛,我的也是,油门还没推过半,发动机 就全油门了,把舵机行程搞一下,化油器那个摇杆不要从垂直开始向前推,有个角度,

网友A:
我也这样,调了舵机行程,推杆到30%舵机才有明显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样,调了舵机行程,推杆到30%舵机才有明显反应

舵机行程可以调最低跟最高的

网友(2017-01-11):
控里设置曲线更好解决

网友:
油门舵机行程必须匹配化油器油门开度,千万别憋舵机,否则空中舵机烧了就等着看好戏吧,

网友:
所有的发动机都有散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