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PIX富斯i6遥控器怎么设置并校准?

楼主(2015-04-20):
最近买了套Pixhawk接了接收机以后偶尔正常能被电脑连接,偶尔红灯不能连电脑,能连的时候也不能校准遥控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要换控啊!

网友:
不接接收机能百分百连电脑?

网友:
不接接收机试试,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啊

楼主:
不接接收机能百分百连电脑
电脑是台式机USB3.0的接口WIN7  64  AMD A10 7850K

网友:
会不会 usb供电不足奥

楼主:
华硕的主板。服务器电源。USB 3.0j接口用电池也试过了,,电源没问题
试了一晚上最后发现开控以后接电脑连不上,反之就可以。。。。即使连上了也做不了遥控器校准。。。。。

网友:
问问lz  飞4轴,用fs—i6  如何??好用麽?

网友(2015-05-29):
楼主搞定了吗,是不是只有iA6B的接收机能用啊,求介绍下经验

网友:
我在二手区等你哦!

网友(2016-01-24):
你关掉ibua输出没有